求推荐 CMOS型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4.2V输出

楼主(2016-08-31):
求推荐  CMOS型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4.2V输出  要求功耗低,求高人

网友A:
线性稳压要求功耗低,金牌会员不值钱了!

网友:
没有输入电压,没有电流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要求功耗低,金牌会员不值钱了!

很正常的要求啊,
线性稳压本来就可以要求的。

你一个78L33和HT7533(大概这个型号),同样输出3.3伏,一个能够用于电池供电系统,一个基本上就不可能。

4.2伏的低功耗LDO很难找到的,还是整体考虑吧,要么统一3.3,要么统一5.0。

网友:
LM1117-adj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