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电流1A左右,电压为1.2V的常用LDO有哪些?

楼主(2016-08-31):
请教:输出电流1A左右,电压为1.2V的常用LDO有哪些?
要用一片EP2C8,看了手册,核心电流400ma左右。本来想直接用spx3819-1.2V的芯片,但这个芯片最大电流为500ma。从3.3V降到1.2V时,估计用到400ma时都比较烫(223封装)。
有没有额定电流大点的芯片?

网友:
电流这么大 开关电源算了,发热大对散热和稳定性要求高很多。

楼主:
不知谁有类似的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选型。

网友:
用DC/DC吧,mp2359很好用啊,加电感体积也不大,在EP4CE上用过

网友:
ep2c8,我用的1117,发热量还行。

网友A:
1117-1.2,用TO252封装的

网友B:
AS2830

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1.2,用TO252封装的

1117有1.2V的吗?手册上面写的是最低1.25V。而FPG核心电压为1.15~1.25V。达到最大值了,电压稍一波动,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2830

用着还可以

请问:AS2830的参考电压是多少,手册上没写出来,就给了一个输出电压的公式。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AS2830的参考电压是多少,手册上没写出来,就给了一个输出电压的公式。谢谢! ...

好像是1.25V,我没有细看,从一个开发板上的电路上找的

不过安森美有挺多的LDO,应该能满足的你的要求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arametrics.do?id=366

翻了一下,NCP565,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其他的型号你可以自己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1.25V,我没有细看,从一个开发板上的电路上找的

不过安森美有挺多的LDO,应该能满足的你的要求

多谢。NCP565确实很好,也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7有1.2V的吗?手册上面写的是最低1.25V。而FPG核心电压为1.15~1.25V。达到最大值了,电压稍一波动,会 ...

中心值是1.2,正负差50mV。

网友:
Dio6011,便宜又好用,5毛左右

网友:
Dio6011,便宜又好用,5毛左右  一看就是硬件新手顧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