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4~20mA电流源产生电路 不理解,

楼主(2016-08-31):
http://www.amobbs.com/thread-4907311-1-1.html
这个贴里的pwm波产生4到20mA电路。模拟开关起到什么作用呢,为什么模拟开关会出来0.4到2V的电压呢?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光耦控制模拟开关的开和关,把2.5V的基准电压和输入PWM一样的占空比导向RC二阶滤波,得到平滑的直流信号,明白了吗?
不过用4051貌似导通电阻太大了点吧,后面是10K+10K的二阶滤波,感觉这样的温度特性又提不高了,得找低导通电阻的低压模拟开关来做才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控制模拟开关的开和关,把2.5V的基准电压和输入PWM一样的占空比导向RC二阶滤波,得到平滑的直流信号, ...

0.4V是怎么得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0.4V是怎么得到的呢?

实际是占空比在0-100%调节,产生0-2.5V的电压,0.4V很容易算出来,就是16%的占空比时,输出0.4V,同理,占空比80%时,输出2V,用100欧电阻做V-I,就是4-20mA了。

网友:
接个DAC在哪里用DA产生新号好用吗,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控制模拟开关的开和关,把2.5V的基准电压和输入PWM一样的占空比导向RC二阶滤波,得到平滑的直流信号, ...

按照图上的参数,pwm波的频率选择多大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控制模拟开关的开和关,把2.5V的基准电压和输入PWM一样的占空比导向RC二阶滤波,得到平滑的直流信号, ...

做出来一个电路,通过函数信号发生器给pwm波,记录数据,占空比充10%到75%输出电流是20.02mA到3.96mA。我测的时候占空比步进是1%   统计数据出来后,线性度还是可以的。输出端的稳压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呢?选多大参数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出来一个电路,通过函数信号发生器给pwm波,记录数据,占空比充10%到75%输出电流是20.02mA到3.96mA。我 ...

能具体讲解电路原理吗?看不大懂,求教
是不是这样理解,比如u3c级10脚产生2.5V电压,故R7端电压为2.5V为恒流源,所以R8端电压也为2.5V,通过U3D级R9也为2.5v,电流是恒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出来一个电路,通过函数信号发生器给pwm波,记录数据,占空比充10%到75%输出电流是20.02mA到3.96mA。我 ...

那个稳压管的作用,是防止输出空载时输出端的电压过高,因为检测端一般是一个250欧或500欧典电阻作为电流采样,然后AD在电阻上测量电压得到结果,如果这个电阻开路,那么测量电压可能会飙升,甚至超过AD输入范围,如果测量端未加保护措施,可能会过压烧坏ADC和后级电路,加了稳压管,就把最高电压钳位了,从而保护了后级电路。
不过楼主位的输出端保护,作为原理阐述是可行的,但是实际应用欠妥,因为稳压管的反向漏电流的存在,会严重影响输出电流的精度,稳压管会分流掉一部分电流,而且这个电流还会随着这个输出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电流变化时,负载电压也跟着变),最好的做法是给稳压管加一个偏流,然后用一个1N4148做隔离,1N4148这种二极管的反向电流极小,相比于稳压管,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稳压管的作用,是防止输出空载时输出端的电压过高,因为检测端一般是一个250欧或500欧典电阻作为电流 ...

具体怎么做您能够画个草图示意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做您能够画个草图示意下!万分感谢

希望能让你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让你看懂

稳压管选择几V的,如果负载电阻太大,导致电压太高,岂不是和稳压管连接的二极管正向导通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管选择几V的,如果负载电阻太大,导致电压太高,岂不是和稳压管连接的二极管正向导通了吗? ...

我前面说了很多参数了,建议你好好看看,以及了解一下模拟量信号的实际应用。
做好了这些,你的问题就可以自己解答了。
留点事情给你自己做做,这样搞懂了以后才能记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让你看懂

假如说后端负载电阻最大是750欧,则稳压管选择15V电阻选择1K的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让你看懂

这个电路好,漏电流减小。大大提高线性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说后端负载电阻最大是750欧,则稳压管选择15V电阻选择1K的如何?

电阻可以选大一点,主要是把钳位二极管k拉高,不让输出端的电流流进稳压二极管。电阻选小了会发热。

网友:
mark 4-20mA 高人 高人

网友:
听课,模电早就还给老师了!

网友(2016-10-18):
这个电路有人验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