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跨进程获取delphi控件TDBGridEh的内容

楼主(2016-08-31):
如题:
有一个第三方软件用了TDBGridEh控件,想获取表格控件上的内容,网上看到有用dll hook的办法获取TstringGrid的内容
因此也想用dll hook的办法获取TDBGridEh内容,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既然网上有,,就老老实实,,,按网上的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网上有,,就老老实实,,,按网上的去试,,,

试了,现在在findcontrol这里卡住了,无法获取到控件实例对象

网友B:
无句柄的控件获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句柄的控件获取不了

控件有句柄,我自己另外写了一个测试软件,可以获取到这个测试软件的对象实例,
但是目标软件无法获取,findcontrol总是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件有句柄,我自己另外写了一个测试软件,可以获取到这个测试软件的对象实例,
但是目标软件无法获取,f ...

那你确定 那个软件用的就是 TDBGridEh????????????           你确定 测试软件所用软件 和 目标软件是同一控件?

用SPY++看能找到目标控件不,        能找到的话, 那就是你程序不对了,  试试遍历窗口内所有子控件,把类名都 列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确定 那个软件用的就是 TDBGridEh????????????           你确定 测试软件所用软件 和 目标软件是同 ...

以下是我自己写的测试软件的TDBGgridEh的spy++信息:

以下是目标软件的TDBGgridEh的spy++信息:

自己写的测试软件可以被获取到,而对于目标软件执行MyfindControl总是失败
以下是hook的dll的源码
unit UHook;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Controls, Grids, DBGrids, DBGridEh, Classes;

procedure InstallHook(MainWnd, DestWnd: HWND); stdcall;
procedure UninstallHook; stdcall;
function GetHookedCell: PChar; stdcall;

implementation

uses UShare;

var
  ControlAtom: TAtom;
  ControlAtomString: string;
  RM_GetObjectInstance: DWORD;  // registered window message

function MyFindControl_test(Handle: HWnd): TWinControl;
type
  PObjectInstance = ^TObjectInstance;
  TObjectInstance = packed record
    Code: Byte;            { 短跳转 $E8 }
    Offset: Integer;       { CalcJmpOffset(Instance, @Block^.Code); }
    Next: PObjectInstance; { MainWndProc 地址 }
    Self: Pointer;         { 控件对象地址 }
  end;
var
  wc: PObjectInstance;
begin
  Result := nil;
  wc     := Pointer(GetWindowLong(Handle, GWL_WNDPROC));
  if wc <> nil then
  begin
    Result := wc.Self;
  end;
end;

function MyFindControl(Handle: HWnd): TWinControl;
var
  OwningProcess: DWORD;
begin
  Result := nil;
  if (Handle <> 0) and (GetWindowThreadProcessID(Handle, OwningProcess) <> 0) and
     (OwningProcess = GetCurrentProcessId) then
  begin
    if GlobalFindAtom(PChar(ControlAtomString)) = ControlAtom then
      Result := Pointer(GetProp(Handle, MakeIntAtom(ControlAtom)))
    else
      Result := Pointer(SendMessage(Handle, RM_GetObjectInstance, 0, 0));
  end;
end;

function MsgWndProc(hwnd: HWND; Msg: UINT;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LRESULT; stdcall;
var
  DG: TDBGridEh;
  aName: array [0..255] of Char;
begin
  case Msg of
    CM_QUERYROW:                      //获取行数
      begin
        Result := -1;
        if P^.DestWnd <> 0 then
        begin
          GetClassName(P^.DestWnd, aName, 256);
          if string(aName) = 'TDBGridEh' then MessageBeep(MB_OK);
          DG := Pointer(MyFindControl(P^.DestWnd));
          if DG <> nil then Result := DG.RowCount;
        end;
        Exit;
      end;
    CM_QUERYCOL:                              //获取列数
      begin
        Result := -1;
        if P^.DestWnd <> 0 then
        begin
          GetClassName(P^.DestWnd, aName, 256);
          if string(aName) = 'TDBGridEh' then MessageBeep(MB_OK);
          DG := Pointer(MyFindControl(P^.DestWnd));
          if DG <> nil then Result := DG.Columns.Count;
        end;
        Exit;
      end;
    CM_HOOKCELL:                                //获取内容
      begin
        DG := Pointer(MyFindControl(P^.DestWnd));
        if DG <> nil then MessageBeep(MB_OK);
        Exit;
      end;
  end;
  Result := DefWindowProc(hwnd, Msg, WParam, LParam);
end;

function GetMsgProc(Code: UINT;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LRESULT; stdcall;
begin
  if Code = HC_ACTION then
  begin
  end;
  Result := CallNextHookEx(P^.hkMsg, Code, WParam, LParam);
end;

procedure InstallHook(MainWnd, DestWnd: HWND); stdcall;
begin
  if P^.hkMsg = 0 then
    P^.hkMsg := SetWindowsHookEx(WH_GETMESSAGE, @GetMsgProc, HInstance, 0);
  P^.HostWnd := MainWnd;
  P^.HostPID := GetCurrentProcessId;
  P^.DestWnd := DestWnd;
end;

procedure UninstallHook; stdcall;
begin
  if P^.hkMsg <> 0 then
  begin
    UnhookWindowsHookEx(P^.hkMsg);
    P^.hkMsg := 0;
  end;
end;

function GetHookedCell: PChar; stdcall;
begin
  Result := P^.Text;
end;

var
  DoClear: Boolean;
  DestPID: DWORD;
  DestProcess: Boolean = False;
  UtilWindowClass: TWndClass = (
    style: 0;
    lpfnWndProc: @MsgWndProc;
    cbClsExtra: 0;
    cbWndExtra: 0;
    hInstance: 0;
    hIcon: 0;
    hCursor: 0;
    hbrBackground: 0;
    lpszMenuName: nil;
    lpszClassName: 'THookSGMsgWindow');

initialization
  hMapFile := OpenFileMapping(FILE_MAP_WRITE, False, cMapFileName);
  DoClear := hMapFile = 0;
  if hMapFile = 0 then
    hMapFile := CreateFileMapping($FFFFFFFF, nil, PAGE_READWRITE,
      0, SizeOf(TShareData), cMapFileName);
  P := MapViewOfFile(hMapFile, FILE_MAP_WRITE, 0, 0, 0);
  if DoClear then FillChar(P^, SizeOf(TShareData), 0);
  ControlAtomString := Format('ControlOfs%.8X%.8X', [GetModuleHandle(nil), GetCurrentThreadID]);
  ControlAtom := GlobalAddAtom(PChar(ControlAtomString));
  RM_GetObjectInstance := RegisterWindowMessage(PChar(ControlAtomString));
  if P^.DestWnd <> 0 then
  begin
    GetWindowThreadProcessId(P^.DestWnd, DestPID);
    if DestPID = GetCurrentProcessId then
    begin
      DestProcess := True;
      UtilWindowClass.hInstance := HInstance;
      Windows.RegisterClass(UtilWindowClass);
      P^.MsgWnd := CreateWindowEx(
        WS_EX_TOOLWINDOW,              // extended window style
        UtilWindowClass.lpszClassName, // pointer to registered class name
        UtilWindowClass.lpszClassName, // pointer to window name
        WS_POPUP,                      // window style
        0,                             // horizontal position of window
        0,                             // vertical position of window
        0,                             // window width
        0,                             // window height
        0,                             // handle to parent or owner window
        0,                             // handle to menu, or child-window identifier
        HInstance,                     // handle to application instance
        nil);                          // pointer to window-creation data
      PostMessage(P^.HostWnd, CM_MSGWNDCREATED, P^.MsgWnd, 1);
    end;
  end;
finalization
  if DestProcess then
  begin
    DestroyWindow(P^.MsgWnd);
    PostMessage(P^.HostWnd, CM_MSGWNDCREATED, P^.MsgWnd, 0);
  end;
  GlobalDeleteAtom(ControlAtom);
  ControlAtomString := '';
  UnmapViewOfFile(P);
  CloseHandle(hMapFile);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确定 那个软件用的就是 TDBGridEh????????????           你确定 测试软件所用软件 和 目标软件是同 ...

虽然没有遍历,但是类名获取是对的,用if加beep验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确定 那个软件用的就是 TDBGridEh????????????           你确定 测试软件所用软件 和 目标软件是同 ...

现在我怀疑是spy++信息中的实例句柄不一致导致的(图中用红笔标示),但又不知道如何修改程序,以前没用过delphi,完全新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楼主:
再次把帖子顶上来

网友C:
如果它是先自己画到内存DC,再拷到界面上的,那么你啥也得不到。因为它里面根本就没有文字,实际是个图片。很多用这种高级控件的都是为了自己画,不然干嘛不用系统自带的那种?

网友:
你用个可以屏幕取词的字典软件到它的窗口里面取一下试试看,如果字典取不到任何文字,那你就不用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它是先自己画到内存DC,再拷到界面上的,那么你啥也得不到。因为它里面根本就没有文字,实际是个图片。 ...

不是这种,我都用spy++抓到了句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这种,我都用spy++抓到了句柄了

跟句柄没关系。
他是个窗口控件,当然有句柄。
但它里面的东西到底是真正的文字还是图片,谁知道?
如果是当作图片画上去的,你完全没办法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控件没有句柄的那种,我也知道,那种整个窗口里面一切控件都是自己用图片画出来的。这样你只能看到 ...

理解你的意思了,我回去再看看
不过自绘控件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是个小众软件,应该不会这么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句柄没关系。
他是个窗口控件,当然有句柄。
但它里面的东西到底是真正的文字还是图片,谁知道?

谢谢你…

楼主:
再顶一下!!!
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求高手支招!!!

网友:
看来我的软件防破解知道怎么去做了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篇靠边的文档,但是信息也不全,求高手提点
http://bbs.csdn.net/topics/90085650?list=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确定 那个软件用的就是 TDBGridEh????????????           你确定 测试软件所用软件 和 目标软件是同 ...

大神,你好,会不会是目标软件加壳影响这个hook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会不会是目标软件加壳影响这个hook操作?

没影响.........即使加壳了
程序也是在内存 解壳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影响.........即使加壳了
程序也是在内存 解壳运行的

今天咨询了另一个人,他也说加壳影响的可能性小
他说可能跟delphi版本和控件版本有关

现在的情况是findcontrol可以返回一个非零值地址,但是把这个地址里都出来的控件实例数据不对

网友:
你这是消息HOOK吧, MsgWndProc里等于程序内的所有控件都会进入这个函数,  你没有判断HWND是否TDBGridEh,
只是根据有消息产生CM_QUERYROW,CM_QUERYCOL的,    就直接强制转换为TDBGridEh了
还有你的MyFindControl里SendMessage, 有没尝试过换为PostMessage之类的...

MessageBeep有响过吗......倒底有没有获取到句柄我也不知道了

function MsgWndProc(hwnd: HWND; Msg: UINT;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LRESULT; stdcall;
var
  DG: TDBGridEh;
  aName: array [0..255] of Char;
begin
  case Msg of
    CM_QUERYROW:                      //获取行数
      begin
        Result := -1;
        if P^.DestWnd <> 0 then
        begin
          GetClassName(P^.DestWnd, aName, 256);
          if string(aName) = 'TDBGridEh' then MessageBeep(MB_OK);
          DG := Pointer(MyFindControl(P^.DestWnd));
          if DG <> nil then Result := DG.RowCount;
        end;
        Exit;
      end;
    CM_QUERYCOL:                              //获取列数
      begin
        Result := -1;
        if P^.DestWnd <> 0 then
        begin
          GetClassName(P^.DestWnd, aName, 256);
          if string(aName) = 'TDBGridEh' then MessageBeep(MB_OK);
          DG := Pointer(MyFindControl(P^.DestWnd));
          if DG <> nil then Result := DG.Columns.Count;
        end;
        Exit;
      end;
    CM_HOOKCELL:                                //获取内容
      begin
        DG := Pointer(MyFindControl(P^.DestWnd));
        if DG <> nil then MessageBeep(MB_OK);
        Exit;
      end;
  end;
  Result := DefWindowProc(hwnd, Msg, WParam, LParam);
end;

楼主:
GetClassName(P^.DestWnd, aName, 256);
          if string(aName) = 'TDBGridEh' then MessageBeep(MB_OK);
这个Beep响了

楼主:
还没有尝试过换为PostMessage

网友:
试试findwindow   enumchildwindows sendmessage 这个组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尝试过换为PostMessage

还有, 你DLL里的TDBGRIDEH 版本, 最好和 目标软件的TDGGRIDEH版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你DLL里的TDBGRIDEH 版本, 最好和 目标软件的TDGGRIDEH版本一样

问题是我现在不知道目标软件的控件版本
有什么办法没?除了一个一个版本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不知道目标软件的控件版本
有什么办法没?除了一个一个版本试 ...

有壳就脱.....没就 提取窗口资源数据等信息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