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置的健伍电源大家帮我看看可以吗?

楼主(2016-09-01):
最近在自己购置了一台健伍PWR-2TP线性直流稳压电源,调试板子用,我需要的是5V/2A  12V/2A(常用),这台电源可以满足需要。有用过这型号电源的朋友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教大家这电源的使用方法,现在只会用一般的功能,有些功能还不会用,顺便问问大家,谢谢!(有记忆功能不会用)

网友:
来自日本的好货!

网友:
挺漂亮的,楼主多少钱收的?

网友:
为啥不买站 长推荐的小米用的黑科技电源。

楼主:
加运费550块,当初进这款电源主要是看好它有3路独立电压输出,另波纹系数,功能,稳定性都还不错。

网友:
2A有点低,最好还是3A 5A

网友:
哇靠,相当可以了。

楼主:
我主要是调试单片机一类的自控板子,估计也够用了2A不带什么重负载。

网友A:
一般需要两个,大电流 低精度,一个高精度 高响应

网友B:
话说,这货是220V的输入么

网友:
应该是AC100的输入吧。 如果再配个变压器就有点儿啰嗦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需要两个,大电流 低精度,一个高精度 高响应

的确,带重负载还需要一个大于5A/36V的电源,但精度不需太高对吧

楼主:
AC220/AC110可选择,我已跳至AC220了,开机壳将变压器的抽头并联改为串联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货是220V的输入么

肯定是双电压切换的,日本国内110和220电压都有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双电压切换的,日本国内110和220电压都有使用。

我这儿一堆的日本过来的东西。都是没有切换的:
电烙铁、台钻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儿一堆的日本过来的东西。都是没有切换的:
电烙铁、台钻等等。。。。。。  ...

有些没有很正常,从价值、用途等上决定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点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没有很正常,从价值、用途等上决定吧。

对了,请教个问题哈。
手里还有个5000多W功率的大家伙。三相电的。日本来的。电压不对,一直没用起来。
是个看起来挺不错的车床。
问了问,说是个变压器,得小1万块钱。
有啥廉价的解决方案么?
通过变频器之类的能实现功能么?
现在的打算是实在不行的话,想把主轴电机换成380的电机,然后控制及其他小功率的部分用变压器来转换一下。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请教个问题哈。
手里还有个5000多W功率的大家伙。三相电的。日本来的。电压不对,一直没用起来。

具体看主轴电机使用几种、几伏的三相电,再找相应的变频器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了,请教个问题哈。
手里还有个5000多W功率的大家伙。三相电的。日本来的。电压不对,一直没用起来。

车床总功率多少?5kW
日本电机比较耐操。哈哈。
我们公司的套丝机是日本的,单相100V的,效果那是杠杠的。
变压器,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贵吧?
之前我买的变压器大概是这样的。
三相380V转三相200V。
7kW隔离:2100元。(不含外壳)
7kW自耦:1100元。(不含外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车床总功率多少?5kW
日本电机比较耐操。哈哈。
我们公司的套丝机是日本的,单相100V的,效果那是杠杠的 ...

哦?降价了。还是我被骗了?
我再问问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看主轴电机使用几种、几伏的三相电,再找相应的变频器驱动。

如果是三相200V的电机。
倒是可以考虑买单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降价了。还是我被骗了?
我再问问去。

我是找本地的,配套供应商。
不过我有一点点的采购量就对了,呵呵。
1W块钱的话,可以买60kW了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降价了。还是我被骗了?
我再问问去。

宰一个是一个吧,要注意看做工和是否铝线。

网友E:
非常好的电源,有个类似的PW26-1A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请教个问题哈。
手里还有个5000多W功率的大家伙。三相电的。日本来的。电压不对,一直没用起来。

换主轴电机是最经济的做法。

网友F:
健伍不是做音响的吗? 原来还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好的电源,有个类似的PW26-1A在用。

哦,你的电源也应该有记忆储存功能吧,请教一下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健伍不是做音响的吗? 原来还做电源

还有万用表和示波器呢。

网友G:
现在在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健伍不是做音响的吗? 原来还做电源

还做对讲机和电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在用这个,

请教,你的存储记忆功能怎样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教大家这电源的使用方法,现在只会用一般的功能,有些功能还不会用,顺便问问大家,谢谢!{: ...

设置好电流电压后 看到那个Memory了么?哪里就是设置记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你的存储记忆功能怎样使用?

设置好电压电流后按记忆键,然后按数字键,就把当前设定值存到指定的数字上了,下次按这个数字就出来上次设置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G:
按住键盘锁键开机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但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置好电压电流后按记忆键,然后按数字键,就把当前设定值存到指定的数字上了,下次按这个数字就出来上次 ...

谢谢,很实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住键盘锁键开机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但不知道怎么用。

谢谢,此功能的确很实用。有份说明书就好了,我在网上没搜到。

网友:
5000W的三相自藕变没多少钱,其他方案都要比他贵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此功能的确很实用。有份说明书就好了,我在网上没搜到。

我也找很久没找到,有的话PM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找很久没找到,有的话PM我一个。

好的,只有VPN看看小日本网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只有VPN看看小日本网站了。

我想没有资料前还是先用已知的一些功能,不要盲目操作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找很久没找到,有的话PM我一个。

我用的型号找到了 E文的,需要的话,留邮箱。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型号找到了 E文的,需要的话,留邮箱。

太谢谢了,请发到5718452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谢谢了,请发到

已发,收到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收到了吗?

受到了,谢谢,给你回复了邮件今天发现被退回。
不过和我的不一样,区别还蛮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发,收到了吗?

多钱买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钱买的楼主

550元(运费60元)

网友(2017-01-13):
里面变压器可以改成AC220V,如果不能记忆就是电池没电,并个电池就行了

楼主(2017-08-04):
原厂就是AC220V的

网友:
在哪买的?我也想入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