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可有无限制的软路由, 原海蜘蛛跑了好几年了,现在挂了

楼主(2016-09-01):
用了好几年的海蜘蛛 盘丢固件挂了.....想试下换别的软路由,  谁有可用无限制的固件.... RouterOS好还是WayOS 好????????

海蜘蛛6.15 ISP版, 原ISO安装固件 也弄丢了....谁有也提供个.......
--------------------------------------------------------------
结贴,  懒得多事了,  修复 丢失的固件了.

网友:
ROS必须的

网友:
宝宝上面,ROS或RBxxx多的很,随便弄个就好。

网友:
pfSense 功能很强大

网友A:
你带了多少机器需要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带了多少机器需要软路由?

这个不好说,  好大流动性的, ...少时几十, 多时 300都有可能,...  反正就得软路由才行,

网友(2019-06-14):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  好大流动性的, ...少时几十, 多时 300都有可能,...  反正就得软路由才行, ...

海蜘蛛硬件用的什么?

网友:
我去,挖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