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打样第三阶段进展:7台小日本SMT贴片机以签约!

楼主(2016-09-01):
1)2016年9月1号,经过长时间的谈判,7台小日本的yamh机器及将近700个电动飞达签约,给出的价格绝对是惊爆价!
2)9月1号是小学入学之日,嘉立创在SMT行业就是一个学生,感谢大家对嘉立创SMT的支持及各项建议!
3)第三阶段方案为5台机为一条线,配有3个IC柜,IC将增加100多种,总器件将总达700多种(现在为400多种),第三阶段将给各位不一样的体验,第三阶段后,将有第四阶段,第五阶段。。。
4)现行阶段,经过我们运行团队的努力及合作,运作平稳,基本上没有出错率,客户对我们的评价极高,得到了极大的社会价值认可!

网友:
支持下  是那种板动 吸头不动的机型 那个飞达装一车上走轨道的

网友:
恭喜啊,不说鸡肋样品SMT,算是骨头都肯下来了

网友:
外人看着无法做成的项目,发展这么快,佩服!

网友:
smt打样一共投入多少了

网友:
支持一下。。。
那些不看好的人多是限制于旧有的思维模式。

网友:
搭车问下精密PCB打样什么时候上线。

网友A:
支持,现在我们贴片,量少,一个焊点2毛钱,总共5块板,5000个焊点,收了2000多,简直是抢劫

网友:
恭喜,袁生有眼 光和魄 力,还有资金充足,下面的员工太辛福了。 现在是网 络 定 制 化的时代,时 机刚刚好,早几年也难成。说一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现在我们贴片,量少,一个焊点2毛钱,总共5块板,5000个焊点,收了2000多,简直是抢劫 ...

厂家的上料调试时间不算钱吗?
就算你只做1块板子也还是2000,
你要是做100块板子估计也是2000多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现在我们贴片,量少,一个焊点2毛钱,总共5块板,5000个焊点,收了2000多,简直是抢劫 ...

如果你去看一下贴你这5块板要做多少工作就知道2000真不贵了,我今天在我们公司的电子车间贴了5块样板,仓库配料一个人,贴片机编程一个人,刷锡膏上料贴片一个人,手工修正一个人,检验一个人,动用了5个人搞了四到五个小时,还是把其他批量产品停下来贴了这五块样板,这样算下来是不是2000很便宜?

网友:
这块硬骨头都啃下来了,不错不错

网友:
嘉立创的样板贴片绝对是对行业发展极大的促进,对电子工程师来说真是解放了创造力,想做什么可以直接DIY了,成本和时间都大大降低了!

网友:
很好奇这个惊爆价

网友:
期待第三阶段来临

网友C:
可以透露一下 贴片机批量你们拿到的价格吗?

网友:
好!
赞!

期待像PCB业务一样吧SMT搞定了。

网友:
以签约?是已吧?

网友:
期待接下来的动作

网友:
楼主,进了这么多的贴片机是不是就可以做小批量贴片了?  呵呵 一条龙服务,画好图就坐着等焊接好的PCB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支持,现在我们贴片,量少,一个焊点2毛钱,总共5块板,5000个焊点,收了2000多,简直是抢劫 ...

看来很急用又讲究美观,不然可以找人手焊。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很急用又讲究美观,不然可以找人手焊。

不是,有QFN封装的,而且焊盘埋在芯片底下,手工很难焊接,老是焊接失败就,找贴片厂家了。

网友:
小中批量正在路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去看一下贴你这5块板要做多少工作就知道2000真不贵了,我今天在我们公司的电子车间贴了5块样板,仓 ...

关键第二次25000个焊点,收了5000多,有些芯片,引脚多的,焊接费用比芯片费用都贵,割肉呀,虽然是老板的钱,但也心疼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QFN封装的,而且焊盘埋在芯片底下,手工很难焊接,老是焊接失败就,找贴片厂家了。 ...

技术不到位,修过好几年手机的分分钟用热风枪吹好。

网友:
希望嘉立创能继续增加IC、二极管、三极管等元器件,提高SMT生产工艺!

网友:
期待第五阶段···

网友:
恭喜恭喜,看看能搭上班车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去看一下贴你这5块板要做多少工作就知道2000真不贵了,我今天在我们公司的电子车间贴了5块样板,仓 ...

为什么  我们公司 10PCS 以下的样板 自己SMT 基本是一个小时解决。

手工点锡膏,手工贴片,加热平台 手工加热,手工修理,速度杠杠的。

0402的都是这样搞的。

现在 甚至100PCS左右的简单样板,直接自己手工搞。

网友:
前天去会展中心看日本的贴片机,真TM的爽!

网友:
我想知道具体什么机器,目前来看,以后不敢说,楼住买7台不一定有我买一台的价格低,我现在是YAMAHA的大客户,虽然买的机器没有你们的多.买机器的道道很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  我们公司 10PCS 以下的样板 自己SMT 基本是一个小时解决。

手工点锡膏,手工贴片,加热平台 手 ...

都有什么设备啊!

很好奇!
先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都有什么设备啊!

很好奇!

自紧袋一个,
1.装上锡膏,
2.在自紧袋的一个角上见一个小孔,要小,这个孔是用来出锡膏的。

3.用2中准备的装备,给PCB点上锡膏,主要是为了省钢网。

4.镊子一把,用于手工SMT 原件。

5.加热平台一个,具体淘宝搜索就好了,  调整到240°。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1
  上面的链接 随便找的。和本人无关。

6.将贴好的pcb直接放到上面加热,中间需要两把镊子,边加热边动一下加热不均匀翘起的原件。

7。完工。

网友:
将来什么料都能贴时就天下无敌了呵呵

网友:
等能够小批量的生产的时候,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到位,修过好几年手机的分分钟用热风枪吹好。

确实是焊接水平的原因,你的分析非常正确,平时画板子,不经常焊接,遇到引脚埋在芯片底下的封装芯片,失败率老高了,一个芯片90多,连着坏了三个,就不自己焊接了。

网友:
多少一台?有钱有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紧袋一个,
1.装上锡膏,
2.在自紧袋的一个角上见一个小孔,要小,这个孔是用来出锡膏的。

这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紧袋一个,
1.装上锡膏,
2.在自紧袋的一个角上见一个小孔,要小,这个孔是用来出锡膏的。

啥是自紧袋呀?能来个图片吗?

网友:
不错,后面可以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自紧袋一个,
1.装上锡膏,
2.在自紧袋的一个角上见一个小孔,要小,这个孔是用来出锡膏的。

哪种自紧袋,什么样子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期待早点启动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种自紧袋,什么样子的,请指教,谢谢

不会是跟做蛋糕的学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支持,现在我们贴片,量少,一个焊点2毛钱,总共5块板,5000个焊点,收了2000多,简直是抢劫 ...

不是应该是10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紧袋一个,
1.装上锡膏,
2.在自紧袋的一个角上见一个小孔,要小,这个孔是用来出锡膏的。

哇,这个加热台是神器啊,mark

网友:
啥时候能上bga?其它的都好手工打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关键第二次25000个焊点,收了5000多,有些芯片,引脚多的,焊接费用比芯片费用都贵,割肉呀,虽然是老板 ...

如果你们平时就有大批量焊接订单在做的,那么你这点小活外协厂肯定帮你搞定的

网友:
密度0,8

网友:
甚至0,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自紧袋一个,
1.装上锡膏,
2.在自紧袋的一个角上见一个小孔,要小,这个孔是用来出锡膏的。

我手抖干不了你这么精细的活,还手工点锡膏,芯片焊盘那么小,钢网印刷经常都印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种自紧袋,什么样子的,请指教,谢谢

对呀,我也很好奇怎么弄的,望楼主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应该是1000吗……

还有钢网费用,还有别的,还有17%的增值税,将近两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们平时就有大批量焊接订单在做的,那么你这点小活外协厂肯定帮你搞定的 ...

不会的,楼上就有人讲过,贴片1片和贴片1000片,前期的坐标编程之类的投入是一样的,这部分钱不会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  我们公司 10PCS 以下的样板 自己SMT 基本是一个小时解决。

手工点锡膏,手工贴片,加热平台 手 ...

这就是流程的问题,依靠流程来保证最终的产品不出问题。
你那样的搞法,拿到专门的SMT工厂是行不通的,对于工人的依赖性太大了。随时会出错。一旦出错可就不是那点加工费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楼上就有人讲过,贴片1片和贴片1000片,前期的坐标编程之类的投入是一样的,这部分钱不会少。 ...

肯定能免费做了,一般情况下合作久了的工厂都会在量产前给几次免费打样的,当然量产也要在那里做

网友:
不错,已经贴片几次了,支持

网友:
期待第三阶段早日上马,有几块板等着贴呢

网友:
我想看高清图片,欣赏欣赏一下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就是流程的问题,依靠流程来保证最终的产品不出问题。
你那样的搞法,拿到专门的SMT工厂是行不通的,对 ...

那个是样片,估计出了问题也会组织人维修。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样片,估计出了问题也会组织人维修。

恐怕不是修那么简单吧,样片本来就是用来验证的,要是出了问题,你都不知道该怀疑贴片问题还是设计问题了吧。来一个0.4mm间距的BGA贴错了,你看看能维修么?维修完了质量能保证么?下次客户再做样品还会让你做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自紧袋一个,
1.装上锡膏,
2.在自紧袋的一个角上见一个小孔,要小,这个孔是用来出锡膏的。

自紧袋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恐怕不是修那么简单吧,样片本来就是用来验证的,要是出了问题,你都不知道该怀疑贴片问题还是设计问题了 ...

bga还是送工厂吧,我现在已经有bga恐惧症了。
一般焊接还行吧,留好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楼上就有人讲过,贴片1片和贴片1000片,前期的坐标编程之类的投入是一样的,这部分钱不会少。 ...

编程投入不会那么大的,人工而已。不至于这么贵的。一般外协厂有空闲的线或者用于测试的线,小批量就是费点人工。工人一天的工钱也就200-300块钱,几个小时就搞定的。
我们平时焊接的有大批量订单给外协,小批量样品100片之类的,外协厂家给我们搞定的,几百块钱的事情,很多时候不多收钱

如果我的外协厂敢2000-5000的狮子大开口,我立马换供应商。

如果你跟焊接厂没有长期业务关系或者业务量很少,样板焊接必然是贵的,便宜了人家不愿意做,赚不到钱。

网友:
支持!JLC再这样发展下去就成标准的工业4.0智慧工厂了!
前几天去会展中心看了ASM的工业4.0智慧工厂展示,也是为了适应个性化的生产。
不同的是:JLC的柔性生产靠的是很多的贴片机,每个机上的飞达数加起来达到“万能”贴片的目的;
ASM的解决方案靠的是完善的物料管理软件和自动取换料飞达系统,不需要增加很多的贴片机。

网友:
另:ASM展示的另一个亮点是独立的视觉坐标输入,不需中断正在进行的生产,一个单独的视觉识别机器对新板进行照相,自动识别并导入贴片坐标。

网友:
老客户发来贺电!

网友:
要是板子可以全贴就好了,后边焊有些IC还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BGA.

网友:
发展蛮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第二次25000个焊点,收了5000多,有些芯片,引脚多的,焊接费用比芯片费用都贵,割肉呀,虽然是老板 ...

那你贵了。
我这边刚找了个贴片厂,200PCS一下收编程费200-300,其它按点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抖干不了你这么精细的活,还手工点锡膏,芯片焊盘那么小,钢网印刷经常都印不好 ...

你错了。锡膏可以大概点一下就好了。

一旦融化的时候 他会自动居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透露一下 贴片机批量你们拿到的价格吗?

SMT行业,每个CHIP(例如0805电阻两个点总共)成本约为0.0035元(即三厘伍)。
根据你自己的量,你去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自紧袋是什么东西?

自封袋吧。里面装液体,封好口也不会漏的那种

网友L:
第三阶段预计多久能开始生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三阶段预计多久能开始生产呀?

2-3个月左右

网友:
现在你们这芯片缺失N多啊,

只能焊接部分贴片电阻电容,

主芯片stm32好像也是只有部分,

msp430干脆没有。

期望把常见的芯片封装都支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紧袋一个,
1.装上锡膏,
2.在自紧袋的一个角上见一个小孔,要小,这个孔是用来出锡膏的。

把你们的装备可以推荐一下,那家淘宝买的那个型号?准备自己入手一套

网友:
今天又贴一张板,很多器件不能贴,回来还要焊一轮,不过也比以前爽多了,好期待第三阶段。

网友:
啥时候能上柔性PCB阿。最简单的也行阿。

网友:
第三阶段希望能加 SOT-523 封装的二极管

网友:
希望能考虑通过加钱的方式让用户选择未在目录中的商城其他芯片。

网友(2016-11-08):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  我们公司 10PCS 以下的样板 自己SMT 基本是一个小时解决。

手工点锡膏,手工贴片,加热平台 手 ...

如果公司专门负责生产的有两个人,对于300PCS以内的板子手工贴是可行的,空余时间还能进行装配、调试等工作。
但产品数量几千以上时,手工贴速度明显不够了。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大量的外发加工,总装,测试自己控制。样板还是自己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