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能不能扩展到1G的内存?

楼主(2016-09-01):
请问各位大虾,xc7z010,扩展1g的ddr3,其中ps的地址只到a14,而ddr上到了a15,请问一下这个a15接到ps上哪个脚?谢谢!

网友A:
市面上的开发板不少都是1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的开发板不少都是1G内存。

谢谢,经确认,可以扩展到1g,a15引脚看错了,其实512m的内存是没有这个引脚的。

网友:
嗯,可以吧,有这么用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