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这种电路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6-09-01):
如图所示 在一块电路板上看到的

网友A:
D6画反了吧,不然看不懂

网友B:
D6必须画反了,这是个箝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6画反了吧,不然看不懂

确实是画反了..这种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6必须画反了,这是个箝位电路

确实是画反了

网友C:
晕死 竟然有这么多人认为d6画反了,赶紧都回学校学习下模电把。

网友:
就目前的图,没觉得反

网友:
哪里反了?还是你把图改了

网友D:
晕死,这是钳位保护,使信号在±5V之间! 串1K应该也是为了保护,防止电流过大!

网友E:
竟然有这么多人认为d6画反了。  +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竟然有这么多人认为d6画反了。  +1

应该是楼主编辑了图片了。

网友:
箝位电路,上下限幅。

网友:
钳位电路,很多门电路的输入端都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死,这是钳位保护,使信号在±5V之间! 串1K应该也是为了保护,防止电流过大!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楼主编辑了图片了。

是的 刚开始是反的 后来改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刚开始是反的 后来改了一下

=_=…LZ你这么搞有点坑啊,小心老大判定你违反版规ID不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竟然有这么多人认为d6画反了。  +1

楼主编辑图片了

网友:
箝位电路,用双封装二极管,方便

网友:
D6没反,典型的钳位

网友:
想想SVIN从-10v变化到+10v,SVOUT的电压变化,就很清楚电路的作用了。用spice的DC sweep 可以很直观看到结果。
另外4148漏电比较大,不适用精密采样电路,一般用BAV99,再好一点用BAV199。

网友:
明显钳位电路,I/O模拟口输入常用电路。用来保护IO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 刚开始是反的 后来改了一下

不能这样改的,已经有明显版规的。。。宁可你在原图下面再贴一张改过的。不然后面的人根本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
我操。这TM感觉变成前面的人集体变成SB的样子,楼主改了图,表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这样改的,已经有明显版规的。。。宁可你在原图下面再贴一张改过的。不然后面的人根本不懂怎么回事。 ...

好的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死 竟然有这么多人认为d6画反了,赶紧都回学校学习下模电把。

不好意思,图修改了!

网友:
钳位电路,保护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死 竟然有这么多人认为d6画反了,赶紧都回学校学习下模电把。

终于看到说没反的了,呵呵。

楼主:
很抱歉各位,图片是后来编辑了一下,开始确实是反的,另外多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额,你编辑了帖子要出声的。。

网友:
不就是 AD  的保护吗,输入电压钳位在 -5.7V 到 5.7V 之间,0.7 是二极管典型电压,如果肖特基这个压差还能小

网友H:
楼主这样改图不怕封ID吗?前几楼都被骂了

网友:
应该是楼主改了图了吧??

网友:
就是普通的钳位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A:
D6画反了吧,不然看不懂

没反,其实单片机每个GPIO都有这样的保护电路的,过压过流损坏,一般就是这两个保护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反,其实单片机每个GPIO都有这样的保护电路的,过压过流损坏,一般就是这两个保护二极管坏了 ...

帮楼上补张图,这是STM32引脚输入配置

有一个问题请教,钳位二极管工作的时候其中一只应该是导通的(电压超出上下范围),既然导通就有两端电压就大于等于导通电压,如果略小于导通电压,不足以使钳位二极管工作,此时中间电压已超过MCU电源电压,那么ADC采集会出现什么问题?下面的图为BAV199。

网友J:
我是来看楼上评论的,有说反有说不反,总算知道楼主换图的,开始几楼的答案真是奇怪

网友:
搭车同问输入信号对地串联电容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样改图不怕封ID吗?前几楼都被骂了

抱歉!已经知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来看楼上评论的,有说反有说不反,总算知道楼主换图的,开始几楼的答案真是奇怪 ...

我知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