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的介绍如何用磷酸盐法发黑我之前做的丝锥扳手。

楼主(2016-09-01):
用到有毒化学品,操作全程必须戴上橡胶手套和防护眼镜,不要心存侥幸!!!

加热过程中会产生异味蒸汽,必须在通风的环境操作!用完的液体要么装瓶,要么中和后排放。

配方(化工店、淘宝都有卖): 磷酸 3~10克、硝酸钙 80~100克、过氧化锰 10~15克(可以用二氧化锰替代) 、水 1000克。

流程:(1)金属表面一定要去除杂质、洗净、干燥、除油。建议使用洗衣粉水刷洗,再浸泡1:100的稀盐酸1~5分钟除油、除杂质。

(2)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下,依次往水里加入磷酸、硝酸钙、二氧化锰,最后搅拌均匀。

(3)把净化好的零件置入铁桶(最好用不锈钢)中与溶液一起“煮”45分钟~1小时,温度控制在93~97℃。

(4)金属发黑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用热水冲洗并吹干,最后表面涂敷机油进行封闭保护即可。

因为使用电磁炉加热,所以工件要悬空与液体中,电磁炉最好带恒温、定时的功能。在涂抹机油之前,尽量不要触摸发黑的表面。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A:
阳极氧化?太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太毒了。

阳极氧化是对铝合金发黑,那种不需要加热,只要接入直流电源。

网友:
谁能介绍一下阳极氧化工艺

网友:
等你好久了!(⊙o⊙)…额

网友B:
以上原料都在网上可以买到,可以邮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上原料都在网上可以买到,可以邮寄么?

只要避开敏感城市和事件,卖家总有办法。

网友C:
喷砂铝?阳极氧化(黑)?,,还是只能铁氧化黑?   化学知识都还给体育老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太毒了。

是太毒了!!! 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砂铝?阳极氧化(黑)?,,还是只能铁氧化黑?   化学知识都还给体育老湿了,,,, ...

喷砂能够去除加工刀痕、毛边、划痕,还能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B:
喷砂个人不能玩吧   那个需要螺杆空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砂个人不能玩吧   那个需要螺杆空压机

家庭/装修用的220V活塞机就行,只是效率差一些。专业使用也是以大功率活塞机+大气罐居多,而螺杆机就相当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阳极氧化是对铝合金发黑,那种不需要加热,只要接入直流电源。

还是上面的的原料吗??

化学也很感兴趣,但比较麻烦,瓶罐较多,而且温度的把控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上面的的原料吗??

化学也很感兴趣,但比较麻烦,瓶罐较多,而且温度的把控不好做。 ...

完全不同,要用到稀硫酸、染料、直流电源。
这次用到含有定温、定时的电磁炉,电工也可以用温控器驱动老式的发热丝电炉或者加热棒。

网友E:
往黑里弄感觉办法1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往黑里弄感觉办法1w+

这不单单是装饰作用,而是要长久防止生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不单单是装饰作用,而是要长久防止生锈。

明显我是不懂瞎说的 呵呵 大神不必和我计较!
另外请教下啊
氧化是不是实际意思是先人为给它生锈 将来不至于锈到里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我是不懂瞎说的 呵呵 大神不必和我计较!
另外请教下啊
氧化是不是实际意思是先人为给它生锈 将来不 ...

隔绝水汽,防止接触到钢铁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