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模拟SPI驱动RC522成功(有图有程序)

楼主(2016-09-01):
直接上图

问:为什么不用硬件SPI?
答:因为硬件SPI不好使,读一次就死,可靠性差(有可能是RC522的SPI不规范,也有可能是STM32的SPI不规范)。

硬件连接:
SCK     PB13
MOSI   PB14
MISO   PB15
CS       PB0
RESET  PB1
IRQ     PB12

程序不再做过多讲解,大家可自行查阅资料学习。

鄙人向大家保证,程序思路清晰,模块分明,汉字注释,保证好使。

我调试这个程序的时候,参考了N多开源的RC522程序,概不满意。

鄙视那些偷懒程序猿,程序都跑不起来,竟然发出来糊弄大家,强烈鄙视。

程序编译环境:KEIL MDK 4.74

楼主后话:以后我的资料开源的可能越来越少,不能这样公开了,应该考虑收费,毕竟付出了很多辛苦。

网友:
为了方便移植,所有的接口我都会用软件模拟,硬件不靠谱不说,就是麻烦。
鄙视一些人留陷阱,吭别人等于吭自己

网友:
虽然暂时还用不到, 给你的开源分享精神点赞, 先顶顶

网友:
硬件SPI差?请问楼主,是主控的SPI差,还是RC522的SPI差?

网友A:
stm32F103的spi差? 出货了近20k, 未发现stm32f103的spi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的spi差? 出货了近20k, 未发现stm32f103的spi有问题。

有可能是RC522的SPI不规范,也有可能是STM32的SPI不规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RC522的SPI不规范,也有可能是STM32的SPI不规范

建议你还是检查下设置的时序和速度是否符合rc522 的要求。

网友B:
露珠啊,硬件SPI差?没搞错吧?

网友:
质量好,收点费是应该的

网友C:
没听说STM32的SPI有问题啊,只听说I2C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珠啊,硬件SPI差?没搞错吧?

有可能是RC522的SPI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STM32的SPI有问题啊,只听说I2C有问题......

有可能是RC522的SPI不规范

网友:
说stm32的i2c有问题,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网友:
楼主,是读spi数据老是出错吧?老是上一个字节,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RC522的SPI不规范

RC522的SPI也是标准的,没问题,哈哈哈
楼主加油!

网友D:
一直模拟的路过,spi比较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模拟的路过,spi比较简单

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精神,共同进步,相互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空我来验证一下。

网友:
记录,备用

网友: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楼主,RC522的SPI接口很规范,STM32的SPI接口也很规范,是你没有配置好,我一直在用硬SPI做刷卡设备

网友F:
过几天我会做一个USB的免驱发卡器套件出来,然后开源,感兴趣的可以参加一起

网友:
楼主的开源精神还是值得赞赏的

网友:
我公司产品STM32F103VCT6+RC522(FM17520)硬件SPI完全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共享!!!!

哈????

网友:
这些通讯数据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问题大概出在哪里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spi有问题的

网友:
哈哈,楼主没怀疑下是不是硬件接的有问题?

网友:
如何设置密码,改写内容,有相应程序或链接推荐学习不

网友:
硬件SPI用过,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
还是要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楼主看了这些评论肯定是大受打击了,我看楼主遇到的这些问题一般是自己软件问题多

网友:
有图有程序,能跑,都很赞

网友:
下载了   正求模拟SPI

网友:
spi应该没问题吧  之前用过

网友:
我就是用硬件spi做的

网友:
这结论下的!

网友:
我就是用103硬件SPI 驱动RC522,已量产3年了,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
用硬件SPI驱动都过了几年了,楼主来个 硬件SPI差

我还活不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几天我会做一个USB的免驱发卡器套件出来,然后开源,感兴趣的可以参加一起 ...

开源精神 值得鼓励与赞赏

网友(2016-11-01):
RC522,偶有IC卡数据清零现象,如何解决,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

网友:
同问扣费清零的问题

网友(2016-12-03):
模拟SPI  ,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程序思路清晰,模块分明,汉字注释,保证好使

网友:
刚好有一个一样的模块,试试看,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2017-05-16):
点赞!!好人一生平安!很少这么开源了。。。。奉献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几天我会做一个USB的免驱发卡器套件出来,然后开源,感兴趣的可以参加一起 ...

期待你的hid写卡器 。 手头有一个别人做的  用stm32f103c8t6    。

也想照着做一个  stm32的 hid研究了半天  收发是可以了  就扔着没继续了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用到。因为硬件原因,没法用硬件SPI。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2017-06-20):
调了好几天用你的程序好了,硬件spi能读取寄存器但是读不了卡

网友G(2019-02-26):
服了,还有说stm32的硬件SPI不行的。。。
我也传个我的,也是这个模块,我已经成功复制小区门禁卡了。

网友(2020-08-08):
非常感谢楼主的程序,用RC522读出了M24SR了  虽然还有点问题,但是毕竟走出第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服了,还有说stm32的硬件SPI不行的。。。
我也传个我的,也是这个模块,我已经成功复制小区门禁卡了。 ...

我看很多小区门禁卡用的是stm8f103和lm258共同做的读写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