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讯保护用TVS

楼主(2016-09-02):
请教485通讯保护用TVS,
485通讯用的TVS一般用smbj5.0ca,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型号,最好是小封装一体式的,大家给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SMA啊!稍微小一点!

网友A:
RLST23A712C 这个,我们一直在用 。sot23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LST23A712C 这个,我们一直在用 。sot23封装

你这个基本等于没用吧? —— 因为一般485芯片里的保护都是你这个芯片的级别!

如果485芯片外面要加TVS,低于 P6 级别的用了基本是心理安慰剂!

网友:
真想保护,防雷管+P6KE6.8C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基本等于没用吧? —— 因为一般485芯片里的保护都是你这个芯片的级别!

如果485芯片外面要加TVS ...

除了很贵的65LBC184里面自带400W的TVS,别的485芯片里面都没有自带。
加个400W的至少比不加要强

当然我平常都是用600W的,也就是SMBJ6.0CA(直插的是P6KE6.0CA)

网友:
压敏,热敏,TVS,电阻  组合使用

网友C:
不能加普通tvs吧 ,应该选结电容小的,不然影响通讯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加普通tvs吧 ,应该选结电容小的,不然影响通讯速度。

不会的,485那么慢
大功率的结电容都大,没得选。

网友:
485用 SM712+TBU 参考ADI方案,TVS结电容不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LST23A712C 这个,我们一直在用 。sot23封装

这个是什么牌子 税后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ST23A712C 这个,我们一直在用 。sot23封装

谢谢,用它了

网友: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21464.html
最大只看到362 没看到712,,,

网友:
同样也是用的sm712

楼主:
ADI的485端口保护,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I的485端口保护,找到了

里面的TBU,TISP,GDT 分别是什么型号的器件??

网友:
bourns的有,晚些时候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TBU,TISP,GDT 分别是什么型号的器件??

补充bom,里面是清单

网友E:
谢谢lianfutiana的分享,来点Bourns原厂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lianfutiana的分享,来点Bourns原厂的资料

文档很详细,非常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lianfutiana的分享,来点Bourns原厂的资料

感谢分享,此等神器

网友:
有那种贴片三极管封装的双tvs

网友:
TBU不好买,也贵,一般用PTC了,0.12A/250V这种

网友F(2017-02-22):
>一般用PTC了,0.12A/250V这种
Is there a part number?

网友(2017-04-13):
SM712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8-08-07):
只SM712器件并联在RS485总线上,感觉并不能很好的保护。IEC61000-4-2中规定的静电放电波形,等级1的峰值电流为7.5A。以力特的SM712为例,这个TVS在1A电流时的Clamp Voltage达到了-11V和19V。又以TI的SN65HVD3082EDR芯片为例,该485接收芯片AB总线上的极限电压为-9V~14V。也就是说,在IEC标准规定的范围内,总线还是会烧掉。要使用放电管+TVS等器件组合的方式,体积就会很大。同样,RS232用的MAX3232、CAN用的MAX3051等芯片,都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可以看下Bourns的保护
https://www.bourns.com/zh-chs/products/circuit-protection
https://www.bourns.com/rs485/
http://www.bourns.com/docs/portn ... serial_portnote.pdf

网友(2018-09-06):
>P6KE6.8CA
600W transient?

网友:
用抗静电能力强些的485芯片应该不需要外加TVS了吧

网友:
P6ke6.8,,安慰一下

网友(2019-03-30):
能发个典型的原理图吗?

网友(2020-07-30):
用在室内的话,防护是不是可以减少点

网友:
看到有用一个桥堆加两个Tvs的

网友:
标记一下 SM712

网友:
SM712加放电管

网友:
SM712 体积小

网友G(2020-09-26):
还是用个头大的吧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PTC了,0.12A/250V这种
Is there a part number?

为什么要用250V,250代表2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用个头大的吧

用功率大的,是防止直接误接在电源上吧?

网友(2023-04-25):
不需要扛雷击就用SM712系列
需要扛雷击最好是气体放电管+保险+SMBJ6.5CA(如果嫌体积太大还有一款体积稍小的型号,但钳位电压不要超过6.5V容易烧片子)

网友:
气体放电管好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