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习Cortex-A9平台需要电脑硬件配置,

楼主(2016-09-02):
近期打算学习Cortex-A9,正好也需要更换电脑了,不知道买什么配置的比较合适?
价格尽量低,毕竟预算有限啊呵呵。
那位兄弟给推荐一下呗!

楼主:
京东上看了一下,品牌台式机,基本都没有串口,并口的了。
这个用USB转的话,后期应该没影响吧。
一直还在用08年的老牛机,表示泪奔中。。。

网友A:
学习啥内容?串口都 USB 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啥内容?串口都 USB 转了。

不是串口转USB,是打算购买新电脑,现在串口的很少了,所以打算用USB转串口。不知道会影响使用不,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串口转USB,是打算购买新电脑,现在串口的很少了,所以打算用USB转串口。不知道会影响使用不,请教。 ...

一直这么用,选个带好点的 USB 转串口的芯片的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B:
阿莫优购的机器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这么用,选个带好点的 USB 转串口的芯片的板子就可以了。

有推荐的产品吗,另外USB转并口的有比较好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莫优购的机器不错啊!!!

二手主机吗?还是组装。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产品吗,另外USB转并口的有比较好点的吗?

看你是出什么口,如果直接是 DB9 的,随便 JD 买个几十块,我11年买的到现在还在用;如果是直接是连排针的,那你就 taobao 上,一把一把的,多买几条而已。

网友:
有钱i7 没钱i5呗

网友:
电脑配置跟 学ARM没关系,有钱就整高性能的,按照预算买就行了

网友C:
京东买配件,自己组装的台式机,主板带串口并口,淘宝再买一块串并口外接档板,搞定!

楼主:
找到一个最低配置的要求,

网友:
我感觉现在新买的电脑,没有不满足配置的,就算你 08 年的老电脑,应该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手主机吗?还是组装。可以考虑!!

1、阿莫二手 Thinkpad X220/T420/T420S手提电脑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0313-1-1.html

2、阿莫商务主机新版,使用第三代酷睿i3,i5,i7处理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95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阿莫二手 Thinkpad X220/T420/T420S手提电脑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0313-1-1.html

2、 ...

我帮阿莫推销来着 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最低配置的要求,

我的经验。
内存,我之前用老电脑2G,装win7,vmware装ubuntu,分了512的内存。
硬盘,linux系统源码 + android 源码,40~50G这样子,再加上系统20多个G。
cpu,编译的时候,频率*核数 数值越大越快。以安卓4.2系统编译时间来讲,通常台式机双核2小时 、四核一个小时、八核半小时这样子。

综上现在硬件价格也不贵,8G、i5、1T机械、128G固态,属于中档配置。

网友:
买开发板时好像会推荐,说处理器要够快,用于编译内核等等。

网友:
器材党,越高级越好。

网友E:
编译android的话,得配置高点,linux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android的话,得配置高点,linux就无所谓了

是打算应用安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
内存,我之前用老电脑2G,装win7,vmware装ubuntu,分了512的内存。
硬盘,linux系统源码 + a ...

这个配置也不错了,嗯,可以参考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东买配件,自己组装的台式机,主板带串口并口,淘宝再买一块串并口外接档板,搞定! ...

听着不错。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
内存,我之前用老电脑2G,装win7,vmware装ubuntu,分了512的内存。
硬盘,linux系统源码 + a ...

想问一下,处理器奔腾,赛扬的,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帮阿莫推销来着 哈哈

莫大,得给你提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大,得给你提成

怎么@莫大 呢??

网友F:
如果条件还行就整个志强2W左右的机器,用的舒心,条件差就不谈了,各种折腾

楼主:
正在看,不行就组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条件还行就整个志强2W左右的机器,用的舒心,条件差就不谈了,各种折腾 ...

哎,凑合用就行了。不敢要求太高

网友F:
高配电脑用的是爽,如果请高手帮忙配的省钱又省力,多付几百佣金还是值得的;自己组装的好坏参半,我自己用配的一般都是3~6K的电脑(现在好歹也换过8台以上的机器了),有次买的组装机出的问题搞死了,如果算来回打的费就要近千(还好买的地方不远,打过几次后后来都是捧去的,就不稳定,换主板换内存换硬盘都不行,就开机几个小时后偶尔的蓝屏,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配电脑用的是爽,如果请高手帮忙配的省钱又省力,多付几百佣金还是值得的;自己组装的好坏参半,我自己用 ...

我们这里有个专业组装电脑和销售品牌电脑的公司,都上市了,准备交给他们来组装一个。

网友G:
显卡无所谓,CPU在预算内最好好些,linux文件系统和安卓编译的时候还是很看CPU的。
如果双系统的话内存和硬盘无所谓, 如果虚拟机的话建议8G内存+SSD。
linux内核编译非常快, 关键是像buildroot和安卓之类的编译慢些看你CPU速度了。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H:
原生串口是老古董了 并口更加  新的软件都是适应usb转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卡无所谓,CPU在预算内最好好些,linux文件系统和安卓编译的时候还是很看CPU的。
如果双系统的话内存和硬 ...

谢谢,用过的就是一针见血啊。
我组装了一个,I5处理器(6500的4核3.2G)+8G内存+1T机械硬盘。
能用就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生串口是老古董了 并口更加  新的软件都是适应usb转串口的

嗯,现在装的都是只有USB口没有串并口的了,只能转接了呵呵。

楼主:
另外请教WIN7系统支持 IAR、AD画板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