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的RTT系统的代码,编译有错误,大家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02):
如题,从官网下的RTT代码,stm32f10x的工程打开后,编译了一下有错误,大家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先别用CAN,或勾选C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用CAN,或勾选C99。

can这个文件是做什么的,勾选C99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这个文件是做什么的,勾选C99是什么意思

CAN总线驱动和应用程序。

这几行报错的代码是使用C99和GNU语法写的。
你暂时用不到,先从工程移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