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非常便宜好用的“钢网”的制作方法

楼主(2016-09-02):
电工可能都有这个体会,对于焊接个十块八块板子来说,特别是各种贴片阻容器件比较多的时候,直接上烙铁很浪费时间,用钢网来搞,起码能节约一半的时间,且焊接出来的效果要比烙铁好一些(焊接高手无视此说法哈);
本帖子就给大家说一种自创的简单暴力,但是效果还是杠杠的制作钢网的招数,关键是不花钱也能办事,呵呵(手机拍照,拍照技术有限,大家将就着看哈),大家勿喷,仅仅是说一种方法而已,没有别的意思。
1、首先是“钢网”制作用的材料,大家猜猜这是啥??(都是各种宣传册,基本上都是各种展会上带回来的,没花钱,呵呵),这种宣传册还是比较好的,各种厚度的都有,纸张表面也比较光滑,且有一定的防水性,切一张纸刮个十块八块板子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当然还是直接找正规贴片厂的好;

2、下一步,开始切割,使用的是普通的激光雕刻机,公司的,价格5000左右,主要用来切割亚克力等等,这里用来切纸片,实测三四百块钱的激光雕刻机(节省的焊接时间就已经赚回来了)也可以达到,精度稍微好一些,激光功率能3~5W就足够用了:

3、看看切割出来的效果,觉得还可以,0603,sop这一类封装切出来还是很不错的,QFP、QFN、BGA等这一类比较紧密一些的就不行了(主要是激光切割纸的时候,纸被烧糊了);

4、看看刮焊锡后板子的效果(板子上的东西不多),还可以吧:

5、最后就是看看回流焊出来的效果(使用的纸张厚一些,焊接出来的焊点焊锡比较多),可以根据板子需要的焊锡量多少选择不同厚度的纸:

网友A:
主意不错,可惜还要激光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意不错,可惜还要激光雕刻机。

可以自己DIY个雕刻机,或者某宝上买个便宜的,花的钱用节省的时间就抵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pvc膜什么的嘛,好歹可以重复使用

额,我的激光不适合切割PVC的材质,再说,这种纸张都没花钱,就算花钱也就1毛钱不到1张,寿命本来就有限,重复利用就算了

网友C:
自己之前做过一个PVC的,用A4纸1:1打印PCB,然后贴在PVC膜上面,用刀子挖孔,就可以使用了,前提是,元件不要太多,否则累死

网友D:
临时用一下还是不错的,长期就免了。钢网还是钢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不是最主要因素,主要是重新激光开孔的时间耗不起

额,时间还行吧,10*10cm以内的板子,元器件中等密度,切割一张纸也就20来分钟,再说了,机器切割的时候可以去干别的呀,又不用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临时用一下还是不错的,长期就免了。钢网还是钢的好。

如果产品种类众多,但是每种数量较少的时候,比如就是多个小电子模块还处于少量测试的时候,比较适合,这个重要是用来干这个的,长期那属于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之前做过一个PVC的,用A4纸1:1打印PCB,然后贴在PVC膜上面,用刀子挖孔,就可以使用了,前提是,元件 ...

额,好吧,你牛,刀子挖孔!!还不如直接上烙铁直接焊接来的痛快

网友E: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方法。我想知道的你焊接用什么设备呢?放电烤箱?

网友F:
想知道楼主的板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G:
还是嘉立创做个钢网来的快,再说也就几十块钱的事。要这么费事

网友H:
一把美工刀搞定

网友:
都上激光机了,   钢网就不说了,  订做一次要等几天,  临时做网也不用节省用纸来做吧

透明的 玻纤板(0.2MM,0.3,0.4MM等等各种规格都有)都不舍得用..几十元 一张/有一床板那么大... 一张都可以用NNN久了..   耐热 透明 易开孔 是最大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方法。我想知道的你焊接用什么设备呢?放电烤箱?

小型回流焊机,几百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激光机了,       透明的 玻纤板都不舍得用..几十元 一张/有一床板那么大... 一张都可以用NNN久了.. ...

额,都说了只是一种方法,而且我这个主要也就是用来做个十几个、几十个板子,种类多,但是数量少,也不能每次都直接找嘉立创弄钢网哈,再说了这个纸张都不花钱的,而且材料随处可得,各种宣传册、传单等等都是可以的、、买其它材料还真不方便,要是还花钱去买材料,那还不如直接嘉立创搞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把美工刀搞定

如果十几种、几十种网板呢??美工刀还搞得定不?

网友I:
我用透明玻纤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嘉立创做个钢网来的快,再说也就几十块钱的事。要这么费事

额,种类多,数量少,还没到生产那一步,不适合直接找嘉立创开钢网啊,等上几天不说,起码还得花几十块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透明玻纤板做的

嗯,挺好,多交流交流,我只是说一种方法,没别的意思,集思广益嘛!您这个台子改改应该能搞个加热台,回头可以自己热转印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楼主的板子是干什么用的?

一些小电子模块而已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挺好,多交流交流,我只是说一种方法,没别的意思,集思广益嘛!您这个台子改改应该能搞个加热台,回 ...

我也没别的意思,  只是指明 我这方案更适合大众化而已

你这方法,  得要有激光机啊, 可是会有几个人的激光机  钻头钻纸感觉不合适,

玻纤板, 好处是 透明,  对位方便, 即使拿个普通手钻 开孔也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没别的意思,  只是指明 我这方案更适合大众化而已

你这方法,  得要有激光机啊, 可是会有几个人的激 ...

嗯,现在好多自己DIY激光雕刻机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式

网友J:
有创意,没有激光雕刻机,用刀估计有难度,对付0805的估计不行,
用小钻头在透明薄的PVC上钻孔估计还方便点,我有空实践一下

网友:
不错,实验用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创意,没有激光雕刻机,用刀估计有难度,对付0805的估计不行,
用小钻头在透明薄的PVC上钻孔估计还方便点 ...

普通几百块钱的激光雕刻机,0603都没问题,钻头主要是干不了方形和其它异形的孔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也没别的意思,  只是指明 我这方案更适合大众化而已

你这方法,  得要有激光机啊, 可是会有几个人的激 ...

你用玻纤板,得上雕刻机才能搞定吧,楼主那种激光雕刻机能行吗?玻璃丝纤维很耐高温,不好烧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用玻纤板,得上雕刻机才能搞定吧,楼主那种激光雕刻机能行吗?玻璃丝纤维很耐高温,不好烧焦啊 ...

玻纤板 普通 雕刻机 就可以,   钻头 就用平时做PCB用的钻头 就行,    手钻也可以       激光的不知道, 我没有

网友:
先得有激光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用玻纤板,得上雕刻机才能搞定吧,楼主那种激光雕刻机能行吗?玻璃丝纤维很耐高温,不好烧焦啊 ...

激光雕刻比较适合亚克力、密度板、纸质等类型的,不适合PCV这一类,FR4可以切割,功率稍微调大一些即可,但是边缘容易烧焦;

网友:
多大功率

网友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激光用这个PVC胶片不错,耐用点

网友M:
高手在民间;;之前我也DIY过;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CMSlIM&id=535971547794&ns=1&abbucket=11#detail

我测试了一下,我这边的激光机切不了PVC的,直接融了

楼主:
我的切割机是60W的,但是切割这种纸的时候只需要开到3~5W工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高手在民间;;之前我也DIY过;效果不是很好

我这是现成的激光切割机,效果还行

网友:
我想知道如何控制在哪里烧个洞?然后0.5mm间距的单片机的能贴吗?

网友:
用菲林纸好点?

网友N:
纸会不会掉毛,影响焊接,玩玩阻容还可以,玩IC估计要蚀本

网友:
以前老外,就有一家专门提供塑料片钢网的,
用PVC类材料,非常好用的。

网友O:
淘宝搜索激光雕刻机··一千多,两千左右就能买个正规的激光刻章机了··买一堆pvc。样品就可以自己做钢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切割机是60W的,但是切割这种纸的时候只需要开到3~5W工作就行

  我用的还是机械 CNC 呢刻 0.3MM 的玻迁板,0.6的玉米洗刀,容易断刀,比较慢, 你的这个激光机能切  0.3MM 的玻迁板 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淘宝搜索激光雕刻机··一千多,两千左右就能买个正规的激光刻章机了··买一堆pvc。样品就可以自己做钢网 ...

PVC 不是很容易容化吗  0.3MM 的玻迁板可以吗

网友:
上淘淘看看激光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P:
PVC 不是很容易容化吗  0.3MM 的玻迁板可以吗

激光切很容易融化,基本上切不了,0.3mm的玻纤基本上需要20W左右功率才行,我的机器是60W的,可以切透1.6mm的玻纤

楼主:
这个没试过,我感觉就现在用的这些免费的宣传册就已经很好用了!也懒得再去买其它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N:
纸会不会掉毛,影响焊接,玩玩阻容还可以,玩IC估计要蚀本

嗯,阻容器件、SOP以上的器件没什么问题,QFP\QFN\BGA等这一类精密一些的就不行了,再说了,普通的板子上,焊接麻烦的还是阻容器件,解决了阻容器件,其它的就好办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淘宝搜索激光雕刻机··一千多,两千左右就能买个正规的激光刻章机了··买一堆pvc。样品就可以自己做钢网 ...

嗯,我的样品全是自己弄网板,焊接个十块八块的,确实要比直接上烙铁快很多

网友Q:
塑胶纸和已打印好PCB焊盘A4纸 贴起来,用钻头钻。

楼主:
引用 网友Q:
塑胶纸和已打印好PCB焊盘A4纸 贴起来,用钻头钻。

这种方式太费事,而且钻头精度没有激光的高,钻头搞不定方形,但是激光可以搞定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太费事,而且钻头精度没有激光的高,钻头搞不定方形,但是激光可以搞定  ...

方不方有什么关系,锡浆足够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方不方有什么关系,锡浆足够量就行。

嗯,焊锡够就行,就是贴片的时候有时候有点小问题而已

网友R:
支持楼主的创意,很好!我买了一台激光切割机,就没想到这么好的用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R:
支持楼主的创意,很好!我买了一台激光切割机,就没想到这么好的用途,哈哈。 ...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P:
引用 楼主:
激光切很容易融化,基本上切不了,0.3mm的玻纤基本上需要20W左右功率才行,我的机器是60W的,可以切透1.6 ...

60W 的可切 1.6MM 的 玻纤板,不可能吧! 那不是可以V割PCB 了   对了你们的激光CNC 是哪个型号的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S:
钢网好像不是什么特别贵的东西吧

网友:
我进来一看,前题要有激光雕刻机

网友:
我之前用的电转打的孔1-2mm不等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有哈。

网友:
楼主的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小型回流焊机,几百块钱

推荐个回流焊机,我准备试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60W 的可切 1.6MM 的 玻纤板,不可能吧! 那不是可以V割PCB 了   对了你们的激光CNC 是哪个型号的我也想 ...

可以割开,就是边缘已经烧糊了,黑乎乎的!型号是 信邦4060   60W中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钢网好像不是什么特别贵的东西吧

主要是样品调试阶段不需要,而且厂家开个钢网起码也得等几天

网友U:
楼主说的几百块的激光雕刻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我这边的激光机切不了PVC的,直接融了

加快速度

楼主:
不是速度的问题,PVC材料本来就不适合激光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说的几百块的激光雕刻机是什么型号?

淘宝上有些DIY的,需要自己买回来组装,基本上都是桌面级的、铝型材结构、小功率固态激光头,精度要稍微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T:
推荐个回流焊机,我准备试下。多谢,,,

我用的是这个型号的,大概1000块钱

网友:
这个方法好,就是要有激光雕刻机才行

网友V:
首先得有激光切割机,

网友W(2017-09-23):
>我用的是这个型号的,大概1000块钱

Do you like it?

网友W:
it looks like you have got too much solder paste on your PCB. You may want to decrease the thickness of the paper. 0.12 mm shall be good enough.

网友X:
PC强度够大,而且没有腐蚀性气体,可以试试
买0.125mm的估计适用范围最大

图片来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0823-1-1.html  11楼

网友Y:
挺不错,好办法回来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W:
it looks like you have got too much solder paste on your PCB. You may want to decrease the thickness ...

主要原因不是纸张厚度的问题,而是纸张在激光切割的时候,边缘会被激光烧蚀,加之激光切割机的精度稍微差一些,会使切出来的焊盘孔比PCB上的焊盘要大一些,刷上锡膏之后就显得焊锡较多,另一方面是图片上的焊锡膏稀释没有掌控好,看起来效果就不太好,现在锡膏稀释的较好,效果比图片上的好很多了,基本上只能用于0603以上大小的器件,这个对于比较小的器件是不适用的,对于qfp或者更小的封装,这种方法不适用,只能老老实实的开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Y:
挺不错,好办法回来我也试试

网上有那种非常薄的亚克力材质的薄片,那种效果要比纸张好一些,但是价格贵,几个样板的话还是纸张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用的是这个型号的,大概1000块钱

Do you like it?

还不错,用了三年多了,一直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PC强度够大,而且没有腐蚀性气体,可以试试
买0.125mm的估计适用范围最大

主要是我们这边的板子,开始几十个样板都是用来做测试或者是散给熟人测试,批量都是代加工厂去做,这种方式也就是用在开始少量的样板焊接阶段,所以没太关注这个厚度,基本上是拿各种展会上收到的各种宣传册、彩页等等材质的纸张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首先得有激光切割机,

激光切割机也不贵,如果用到的激光切割机的地方比较多,买一台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如果用不到或者不常用,那就没必要了。

网友Z:
楼主的激光雕刻机原本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的激光雕刻机原本是干嘛用的?

切割亚克力板材的,主要是搞一些亚克力模型!

网友K:
请问楼主,你这个机器可以在不锈钢上刻字吗?

网友AA:
这是我做的激光雕刻机,可以做线路板,雕钢网。已被百度收录。
软件截图:

激光器:

整机:

电路图:

机架图:
钢网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你这个机器可以在不锈钢上刻字吗?

我的这个激光搞不了金属

网友(2018-07-17):
记号,86楼的激光雕刻机

网友AB:
楼主的想法不错。拍照技术堪忧,放在两三年前,被莫总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的想法不错。拍照技术堪忧,放在两三年前,被莫总骂死。

没办法,手机像素太渣!

网友AC:
有感而发,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人。我觉得中国人就是聪明,但是缺少一些东西,应该是智慧。很多行业都在如何创新,让消费者掏钱(金融,保险,地产)。电子工程师们都在想着如何把成本降得更低,报价更低。然后获取微薄的利润。养活一家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有感而发,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人。我觉得中国人就是聪明,但是缺少一些东西,应该是智慧。很多行业都在如何创 ...

哈哈

网友(2018-09-25):
好主意  mark 下

网友AD:
引用 网友AA:
这是我做的激光雕刻机,可以做线路板,雕钢网。已被百度收录。
软件截图:

请问这个“钢网”是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请问这个“钢网”是什么材料

PVC塑料的

网友:
公司很早之前就这么搞普通用用还行,稍微精细点的话还是做标准钢网吧几十块钱就够了...

网友AE:
有没合适塑料材质替代纸

网友:
真的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有没合适塑料材质替代纸

塑料不太适合用激光来搞,直接就烧化了

网友(2020-09-03):
引用 网友AA:
这是我做的激光雕刻机,可以做线路板,雕钢网。已被百度收录。
软件截图:

这个看起来不错啊,有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