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STM8 唯一ID的问题

楼主(2016-09-02):
刚写了一个唯一ID的打印程序,发现有点点不对~ 整个ID对应关系左移了一位~
读ID的代码如下:
void Get_ChipID(void)
{
        ChipUniqueID[0] = *(__IO u16 *)(0X48CD);
        ChipUniqueID[1] = *(__IO u16 *)(0X48CE);
        ChipUniqueID[2] = *(__IO u16 *)(0X48CF);
    ChipUniqueID[3] = *(__IO u16 *)(0X48D0);
        ChipUniqueID[4] = *(__IO u16 *)(0X48D1);
        ChipUniqueID[5] = *(__IO u16 *)(0X48D2);
    ChipUniqueID[6] = *(__IO u16 *)(0X48D3);
        ChipUniqueID[7] = *(__IO u16 *)(0X48D4);
        ChipUniqueID[8] = *(__IO u16 *)(0X48D5);
    ChipUniqueID[9] = *(__IO u16 *)(0X48D6);
        ChipUniqueID[10] = *(__IO u16 *)(0X48D7);
        ChipUniqueID[11] = *(__IO u16 *)(0X48D8);
}

实际的芯片ID为:005F00420547333337313138
可是读出来的为:5F0042054733333731313800

另外,在FLASH里面0XFFF0~0XFFF3写了几个数据:11 22 33 44,按地址读出来变成了 22 33 44 00;

不知道是读的函数出问题了,还是编译器出问题的~ IAR的V1.3.1版本,比较老~

楼主:
相当于读取的地址被移了一位~

网友A:
首先请怀疑自己的问题,比如左边明明是u8类型右边怎么着都是u16你逗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怀疑自己的问题,比如左边明明是u8类型右边怎么着都是u16你逗我呢

这样写没有问题,,,右边u16只不过是地址是16位的,再取该地址和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写没有问题,,,右边u16只不过是地址是16位的,再取该地址和数据

没有问题?嗯,语法上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16位数据内存排列是什么样的?STM8采用BIG ENDIAN,16位数据低地址是高字节,这个正好是需要的,结果被LZ舍弃了!LZ读到的是高地址,值为低字节,地址正好多了一字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写没有问题,,,右边u16只不过是地址是16位的,再取该地址和数据

简单的说,就以LZ的这个程序为例子吧:
实际的芯片ID为:005F00420547333337313138
ChipUniqueID[0] = *(__IO u16 *)(0X48CD);
很显然,右边的值*(__IO u16 *)(0X48CD) = 0x005F,而*(__IO u8 *)(0X48CD) = 0x00,你说左边应该等于多少才对?
其他的每一句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就以LZ的这个程序为例子吧:
实际的芯片ID为:005F00420547333337313138
ChipUniqueID[0] = *( ...

明白人,顶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就以LZ的这个程序为例子吧:
实际的芯片ID为:005F00420547333337313138
ChipUniqueID[0] = *( ...

这么说来你是对了,是我搞错了,我以为是语法问题!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怀疑自己的问题,比如左边明明是u8类型右边怎么着都是u16你逗我呢

改成u8的是对的~

都是看了风驰代码惹的祸~   自己没有思考下~   给你点赞~

网友:
STM8 唯一ID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