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半桥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9-02):
有一款别人用到的半桥逆变的电源板子,按照元件画了一下原理图,拿来学习一下!这个好像很多灯具上也用的这种方式,现在不清楚这个半桥是如何工作的?

我先分析一下,看看哪里有问题:
1、L1/L2/L3是一个变压器上的3个绕组,都在一个圆形的磁铁上绕着,L1是单独一组在一边,L2/L3绕在一起在另外一边,我估计Q1和Q2的驱动就是在这个变压器上反向的吧??
2、上电应该是先给C1充电到32V,然后D5导通,Q2导通,在L4上形成一个负半周期的脉冲电压;测试Q1的E极是0V,B极也是0V,Q1是关闭的;
     同时L3上也有一个脉冲电压了,L1上应该也有一个脉冲电压了,这个电压是怎么让Q2关闭的?
3、Q1是怎么导通的?
4、上面的D2、D3、D4有什么用?C3有什么用?

网友A:
好像节能灯电路。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节能灯电路。可以参考。

不管它像啥,现在分析一下它的原理

网友B:
搜索“电子镇流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电子镇流器原理”

呵呵,果然大同小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