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Altium Designer不支持多线程,已经在用最新的16.1.12了....

楼主(2016-09-02):
貌似Altium Designer不支持多线程,已经在用最新的16.1.12了....
如下图所示,干活,观察一晚上了,都是第一个核心在忙。。。。这样不是悲催?多核多线程的CPU不占优势,反而是主频高的CPU占优势。。。。

网友A:
信不信由你,现在没有几款软件真正支持多核多线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不信由你,现在没有几款软件真正支持多核多线程的。

怪不得公司的I5,就是比家里的六核I7快。。。。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

楼主:
我也希望它支持,请问有啥开启的办法或者其它的数据表明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它支持,请问有啥开启的办法或者其它的数据表明么?

刚刚找了一个板子自动布线,想对比一下多CPU和单CPU的时间;结果中途停电了,没有出来结果,刚刚才有电;
只知道,打开一个文件线程大约24个,布线时大约50个,CPU约30%,很低;
以前转换视频时有这种情况,CPU/GPU一直很低,后来加上一个硬盘(源和目标不同盘,U盘也行)CPU就可以到9X%,速度明显提升,DXP中不明原因
一般只要有多个线程,系统就会分配在不同的核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找了一个板子自动布线,想对比一下多CPU和单CPU的时间;结果中途停电了,没有出来结果,刚刚才有电;
只知 ...

哦哦,因为一般自动布线,可能不是必须的,比如我只是用自动布线预估算下各路的走线和局部密集情况,实际用的时候,都是撤销掉手拉的~~

实际应用中,使用了如下的测试,发现都是使用第一个核心居多,基本情况就是截图那样的分配:
1、手画原理图;
2、手画PCB;
3、DRC检查;
4、多区域的敷铜运算;

网友:
换pads对系统需求极低,我有一个08年老破台式机,运行ad6很卡,运行pads9.5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