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R固態繼電器關不掉

楼主(2016-09-02):
目前機器使用MCU來控制交流輸出的固態繼電器控制電燈,發現在MCU輸出off時無法完全關閉固態繼電器,螢光燈管還是會些微閃動,有量過固態繼電器的輸入是低準位沒錯,
請教各位先進這是怎樣的問題,何解,謝謝了

网友A:
有些漏电流,为何不用普通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漏电流,为何不用普通继电器?

普通繼電器有電磁干擾問題,造成MCU動作不良
剛剛找了些資料,似乎電感性的負載用在有zero crossing的SSR有可能會有關不掉的現象

网友:
那就把继电器屏蔽开,还要对程序和PCB加强处理。

网友B:
固态继电器由于内部有RC吸收电路,所以带小负载的时候会出现不能关闭的情况,建议小负载直接用高压三极管或高压MOSFET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由于内部有RC吸收电路,所以带小负载的时候会出现不能关闭的情况,建议小负载直接用高压三极管或 ...

同意5楼,这个RC会给节能灯内部电容器充电

网友:
SSR内部的可控硅漏电流,特别是内部的RC吸收回路的交流泄漏,是造成(轻载的)节能灯周期性微闪的原因。
内部的RC吸收回路无法变更或拆除。消极的解决办法有二:

1. 若同时带载多个节能灯,即增加带载量,微闪可能不会发生。
2. 输出端并联适当的电阻,以消耗漏电,使得微闪不会发生。

网友:
控制n线,也会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