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认为PIC 的稳定性特好,想学习下,推荐下开发板!

楼主(2016-09-03):
想学PIC ,推荐下开发板,主要是资料要多,视频资料要多!

推荐书本也可以!

以前用STC的   程序跑1年多 发现,程序没了,连烧写都不太灵光了,偶尔能烧进去(要试10来次),估计是坏了!

程序换个MUC  放以前的硬件  是好的,说明单片机坏了!

所以想学习下PIC    !!

网友A:
mcu的烧写次数有限制的

网友:
PIC官网有相应的开发板,可以做参考

网友:
avr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烧写次数有限制的

您说PIC   烧写次数有限?

那大概能烧多少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PIC   烧写次数有限?

pic我没用过。
我用stm32。
一般mcu的烧写次数几千次以上的,
改程序才去重新烧录,一般情况下足够用了。烧不进后,重新换一个芯片就OK了。

网友B:
楼主买本张明峰的书先看看,开发板自己画一个就行了,嘉立创做一下也简单,就5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本张明峰的书先看看,开发板自己画一个就行了,嘉立创做一下也简单,就50块钱。 ...

张明峰的书   是不是 只出了一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张明峰的书   是不是 只出了一本?

这个我到不清楚,就是这本,PIC16系列的,讲的还不错

网友:
不过 pic的仿真器,正品太贵,山寨的用起来太不爽

网友:
正品仿真器用起来也是生不如死,icd2就是一坨屎!

网友:
是的,PIC的仿真器用的人生不如死!

网友:
尽量不用硬件仿真,直接下载测试。pickit3还行,山寨的不到100用的还行

网友:
你得先告诉大家想看看pic16还是pic18  还是pic32还是pic24还是dspic

网友:
买开发板的钱都够你画一个板了,推荐PIC18F25K22,PIC18F25K80(带CAN)

网友:
实际证明::不差钱,更能稳定,,,,

网友:
来用avr吧

网友:
PIC的片子你們還買仿真器?錢多嗎?山寨的PICkit3 用於燒錄,仿真用protues 8 幾乎支持全系列PIC

网友:
要什么,自己就焊什么,神马开发板都是浮云。

网友:
新工作也在使用PIC

网友:
很多人都说 PIC 比较稳定 ,改天找本教程看看

网友:
PIC的仿真器ICD3还是比较好用的,原厂以前是3000多,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不过我用的是上海贝能,买了几年,当时价格是800块,觉得也不是很贵,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心理价,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用起来比较省心,比ICD2.0和2.5都好很多。

网友C:
以前用过ICD2.5 的确生不如死,现在的原厂的ICD3 ,kit3 也都还不错,用了这么久没发现掉固件。  原厂的ICD3  一个二手也才300+   只是可遇不可求多关注下二手交易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ICD2.5 的确生不如死,现在的原厂的ICD3 ,kit3 也都还不错,用了这么久没发现掉固件。  原厂的ICD ...

国内盗版的 质量如何?

网友:
ICD2    KIT2时代反正不好用,新的国产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可以试试看价格也不贵。     现在新出来的芯片型号只有ICD3   kit3才支持

网友D:
pic单片机系列太多,看你想学pic哪个系列的,pic不同系列开发板不一样,最好淘个或者自制,顺便备个PIC kti3,官方的都比较贵。如果为了简单控制,可以考虑16系列的,比如pic16F193x系列出货量应该不错;新学习18系列和24系列的个人觉得不太建议,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不如直接上PIC最新出的PIC32MM系列的,价格也就1刀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c单片机系列太多,看你想学pic哪个系列的,pic不同系列开发板不一样,最好淘个或者自制,顺便备个PIC kti ...

刚买了张明峰的书,学PIC 了

新出的PIC32  人家解密价格如何?  听说以前的 人家解下几百搞定

PIC32  性能应该很出众!   有的跟STM比较吗

网友:
pic单片机确实做的很不错,数模混合的就喜欢

网友:
还有《PIC单片机实用教程》、图灵有关PIC的书。以16F1509为例,FLASH最小擦写次数为100K,这个手册都有写,不同型号有差异,近年的片子很少有低于10K的。官网也有很多应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