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断电即刻检测

楼主(2016-09-03):
各位大神,
      请问用TP4054给电池充电时,如何时刻检测电池有没有被拔掉?因为TP4054即使没有接电池,也是有电压的,所以无法通过电压来判读,电池充满电流又很小,所以也无法从充电电流来判读,请问各位自动检测的IC或者其他好方法么?

网友:
读CHRG的状态+电池电压是否可以?

网友A:
你是做专用充电器还是 集成在板子上面

网友:
楼主的头像我看了半天

网友B:
如果有MCU,在输出端加一颗PMOS,发现电池充满后,通过关闭PMOS来检测是充满还是取走

网友:
CHG充满电后是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MCU,在输出端加一颗PMOS,发现电池充满后,通过关闭PMOS来检测是充满还是取走 ...

在充电过程中也要检测下是否被取走或者接触不好,如果在电池正极价格PMOS管,经常断开充电电路来判读是否电池还在又不现实

楼主:
好像不行,如果电池是4V在充电,CHRG管脚为0V,电池被拿走了CHRG依然是0V,Vbat也差不多是4V,所以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专用充电器还是 集成在板子上面

做在一个产品上面的,就是电池被取走,要马上检测到,正常情况下,电池是一直处于充电状态的

网友:
充电过程判断取走就用那个指示灯吧。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网友:
5.6V串个MOS管,定时关断检测VBAT

网友C:
tp4057可以,电池端接10uf电容

网友:
楼主的头像我看了半天+1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4057可以,电池端接10uf电容

谢谢,TP4057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