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单片机,不插液晶1.8uA,插液晶8uA,液晶这么耗电?

楼主(2016-09-03):
瑞萨单片机R7F0C002,条件如下:
RTC + 段码液晶显示 + STOP + 0.5秒唤醒一次

段码液晶比较大56x70毫米。
不插液晶1.8uA,插液晶7~9uA,液晶这么耗电?

有没有资料说明液晶的功耗!

增加:
不插液晶1.8uA,我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液晶才6uA左右,你还想怎么样?

网友A:
液晶的耗电量和显示内容,刷新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的耗电量和显示内容,刷新率有关系!

刷新率有关。
现在刷新率已经调到最低了。

网友:
6uA is considered very low.
How many years are you looking for running from a battery?

网友:
只不过几个UA不叫电流了,PCB受潮漏电都不止这个数

网友B:
瑞萨的片子在驱动LCD的功耗是要这多的,你看下液晶驱动的功耗说明

网友:
最近瑞萨低端单片机供货有没紧缩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瑞萨的片子在驱动LCD的功耗是要这多的,你看下液晶驱动的功耗说明

不插液晶1.8uA,我认为正常的。

但带液晶,电流大。
液晶 难道要耗6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