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大虾请点评一下t440p

楼主(2016-09-03):
目前用的三星q230笔记本,5年多了,性能还可以,只是散热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好了。使用高性能模式,室温20多度情况下,要不到30分钟自己关机。均衡模式速度又很慢。其他有些结构件也坏了,比如转轴坏了一个。
准备换t440p,不知道这个性能比q230如何。
ps:
Q230用的是第一代i3 350m
t440p用的是i3 4000m

平常主要用来运行mdk,dxp,vivado,quartus等编程软件。

网友A:
t440p i5版的速度很快,就是不太稳定。用过一年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t440p i5版的速度很快,就是不太稳定。用过一年半左右

不稳定是啥情况?死机?热自动关机?

网友:
我的t440p i7的,屏幕有条竖线,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换了P50

网友:
屏幕很烂,建议买有ips屏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稳定是啥情况?死机?热自动关机?

WIFI极不稳定,睡眠唤醒不了。触摸板偶尔不能用等问题。

网友B:
苹果MBP,妥妥的~~~目前在用ME665,装原生win10 x64,i7四核八线程,16G内存,512ssd~~~爽爽的,不玩游戏的话

网友:
联想的嘛,买来先把日立的烂硬盘换了

网友:
我的T440p高配,i7-4700mq 四核八线程,一直很爽。

网友C:
我用的老爷机T400换了闪存硬盘,现在还运行好好的。不知道现在的T系列是否有这样的质量

网友D:
我的笔记本,i3 350m换了固态硬盘,win7旗舰版,运行楼主的软件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极不稳定,睡眠唤醒不了。触摸板偶尔不能用等问题。

同用T440P,感同身受,基本就这三个大缺点。但是WIFI不稳定我发现通过修改路由器的信号发射信道可以有效降低WIFI不稳定。睡眠、触摸干脆不用了。

网友E:
T440,莫名其妙重启,从Win8降到Win7好了很多,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下子对笔记本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之前用过任何牌子的新旧笔记本都没遇到过这烦人问题。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这个系列都多少有问题,无从考证。。

网友:
服役5年的东芝l730换了固态硬盘,换过两次usb口,清理一次风扇灰加点油,继续服役中。

网友:
换最新的T460P吧,老的总是有些兼容性问题

网友F:
P50不错,散热好,性能强悍,工作游戏都不耽误

网友G:
如果是我,就直接3500买个神舟I7的

网友H:
440p应该出来有1、2年了把,楼主是准备买二手的吗

网友:
新电脑再也不想买ThinkPad了,以后考虑MacBook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MBP,妥妥的~~~目前在用ME665,装原生win10 x64,i7四核八线程,16G内存,512ssd~~~爽爽的,不玩游戏的 ...

可以用win7系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笔记本,i3 350m换了固态硬盘,win7旗舰版,运行楼主的软件都没问题

我的也是350m,但是不知道为啥,总是会被热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P50不错,散热好,性能强悍,工作游戏都不耽误

具体是啥型号,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440p应该出来有1、2年了把,楼主是准备买二手的吗

不是二手,jd上还有不多的几台。

网友:
两个字:辣鸡

网友:
上t450吧。性能不够的话换p系列。加了块固态后的430仍在服役中

网友I:
为什么要p,带个一万年都用不上的光驱么?还又厚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350m,但是不知道为啥,总是会被热死机。

可能散热不好吧,可以拆下来清洗一下,加一点好的导热硅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啥型号,我参考下。

P50至强版,16g内存,自己买的512G的nvme的ssd,4K屏,带颜色校正和背光键盘,用起来很爽,开机一周不关机,感觉不到变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win7系统么?

win7应该是可以安装的~~不过对于高分屏支持的比较好,应该还是win10才行~~

网友J:
不建议买T440P,
建议直接入手T460S。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老爷机T400换了闪存硬盘,现在还运行好好的。不知道现在的T系列是否有这样的质量 ...

我的T400也换了SSD,但感觉速度没什么提升,不知道哪里还没设置好。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的T400也换了SSD,但感觉速度没什么提升,不知道哪里还没设置好。求指教  ...

SSD换好之后,要重装系统,感觉win7比较合适。系统必须在ssd对应的分区。老的硬盘网上买个转换壳子安装到光驱槽里面。用着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要p,带个一万年都用不上的光驱么?还又厚又重。

没错啊,光驱纯粹接近淘汰的东西。真需要弄个外置usb刻录光驱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T440,莫名其妙重启,从Win8降到Win7好了很多,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下子对笔记本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之前 ...

这个可能是cpu风扇问题,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SSD换好之后,要重装系统,感觉win7比较合适。系统必须在ssd对应的分区。老的硬盘网上买个转换壳子安装到 ...

我电脑和您上述描述唯一的区别是我把SSD装在光驱的槽,其余完全一样,当然系统是GHOST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建议买T440P,
建议直接入手T460S。

楼主要性能,应该是T460p
或者还不够就P50

网友L:
我的t450也是睡眠以后不能唤醒,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电脑和您上述描述唯一的区别是我把SSD装在光驱的槽,其余完全一样,当然系统是GHOST进去的。 ...

要不你试试不要ghost,直接重新安装win7
再看看效果

网友:
自从用了一次rmbp后,已经回不去thinkpad了,目前用的是surface book.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的t450也是睡眠以后不能唤醒,晕!

是什么系统?WIN7吗?

我之前T420也会睡死,研究了很久,发现是一个叫什么管理引擎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我用过的Thinkpad,
曾经迷恋小本,所以买了X201i
然后又换了14寸的,所以买了T430
然后又迷恋,所以换了T440P,
最后发现,啥I7,双硬盘位,都是然并卵,所以买了个T460s(I5 CPU + 8G RAM + 512G SM951 NVMe)

网友N:
现在还买二手本干嘛呀?除非手头紧,不然买新的把。
我的联想Y450,,09年买的,去年想换本,,后来为了省奶粉钱,换了固态,光驱升级为1T硬盘,,cpu换一下。花了不到1000块,,现在用的很爽

但即使这样,看到同事的本,我都想换了。。。

现在新出的本都好轻薄,还全尺寸键盘,我觉得挺好的,又不贵。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现在还买二手本干嘛呀?除非手头紧,不然买新的把。
我的联想Y450,,09年买的,去年想换本,,后来为了省 ...

哈哈,你不懂买二手的好处。除了IBM,用其他品牌的,我觉得就是手头紧,当然苹果排除再外。买二手IBM的人,手头都不紧。

网友:
神舟戰神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哈哈,你不懂买二手的好处。除了IBM,用其他品牌的,我觉得就是手头紧,当然苹果排除再外。买二手IBM的人 ...

IBM该走下神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什么系统?WIN7吗?

我之前T420也会睡死,研究了很久,发现是一个叫什么管理引擎的驱动有问题。 ...

win10
后来我就灭有研究,直接禁止睡眠了。

我打电话问thinkpad售后他让我送到服务点重新装系统更新驱动,我想想还是算了 就没有去。

请问你发现是管理引擎驱动的问题后有解决这个问题嘛?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IBM该走下神坛了吧?

感觉联想正在吧thinkpad做烂

网友:
我的是T540p 屏幕没过保就坏了(用了一年多) 不知道该庆幸还是伤心   而指纹最近也坏了(用了2年多)
触控板基本没用过,超级难用。

有NGFF ,可以加固态硬盘,不需要拆光驱。除了这个没有觉得有什么好的。
还有联想的售后还可以,屏幕免费换了,但是换的屏好差!

反正就是一句话,以前的thinkpad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网友:
440的U不见得有430的U快,440的是低压的,品质方面,截至目前,430应该是最后一代最接近thinkpad的T系列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就直接3500买个神舟I7的

神舟好像是用国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