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相异步交流电机运动精度

楼主(2016-09-03):
最近有个朋友找我改造二手石材切割机;
在观察后发现个问题,在设置好距离之后,是靠PLC控制变频器接个三相异步电机,在通过减速机来实现;
据我朋友讲这个控制运动误差在毫米级;
现在想,如果这样控制精度,应该就是控制变频器的运行时间;
总感觉交流电机达不到这种精度;
假设减速比100:1
转速:1400转
加上电机启动停止估算误差400转,
经过减速机误差4转,假设4转误差1cm,这样的齿带密度是不是有点大;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有经验的大大说说看法,谢谢!

网友A:
有行程开关控制变频器的,找一下啊。好的变频器可以接编码器定位,控制麻烦一些。

网友B:
带上加减速做位置控制会好很多,直接拿时间控制是不可取的,除非用极高裕量的功率,否则系统的负载不可能是恒定的,今天调好了明天可能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行程开关控制变频器的,找一下啊。好的变频器可以接编码器定位,控制麻烦一些。 ...

带上行程开关就死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上加减速做位置控制会好很多,直接拿时间控制是不可取的,除非用极高裕量的功率,否则系统的负载不可能是 ...

加上编码器的话,控制变频器停止的话,就能立刻停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上加减速做位置控制会好很多,直接拿时间控制是不可取的,除非用极高裕量的功率,否则系统的负载不可能是 ...

是不是经过编码器,通过PID来做闭环这样来达到的精度?

网友:
明天你去仔细找找看是不是有行程开关或者编码器

网友:
估计有编码器 然后变频器有刹车

网友:
要想精确定位,尤其是每次运行位置不同的时候,就必须用编码器,电机最好要是带抱闸的电机,可以通过多段速来实现速度控制,精度可以控制到1到两个毫米

网友C:
锯制预定厚度的石材,有变频、减速和制动,毫米级的精度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制预定厚度的石材,有变频、减速和制动,毫米级的精度有问题吗?

请教怎么样的控制流程不用编码器能这么高精度?

网友:
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带减速器要做到毫米级精度难度不小喔!机构误差都不止这数了,还要考虑运动惯性。厘米级还差不多。

如果机构和运动惯性能保证在误差范围内,可以在两端装一到两个光电开关来控制两到三段速度实现。

不过光电开关要考虑防尘问题。用行程开关有机械误差。

网友:
减速器有几个毫米的误差,完全靠时间提前停机是不可行的,必须电机使用抱闸机构,到点了立即抱闸刹车,精度可达到两毫米内

网友:
不想用编码器就看看光栅尺,精度更高就是不能进水和进杂物。

网友:
有编码器的话,应该是可以的。现在很多变频器也可以做定位使用。

网友D:
我们用变频器 高低速加减速机 控制误差可以在0.1mm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变频器 高低速加减速机 控制误差可以在0.1mm左右

0.1mm是长时间测出来的?还是计算出来的?那你的减速比得多大?爬行得多慢?

网友:
能够拍些图片或者把问题描述的更详细些吗?

网友:
现在异步电动机不带编码器矢量控制也可以很精确了。想到毫米级别以下就添加一个编码器,做半闭环控制。精度可以很高。变频器选一个pg卡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0.1mm是长时间测出来的?还是计算出来的?那你的减速比得多大?爬行得多慢? ...

是在实际应用中的, 低速也不是很慢 ,做提前停止

网友:
是齿盘做的简易编码器

网友:
用个尾部带机械刹车的电动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在实际应用中的, 低速也不是很慢 ,做提前停止

提前停止还能这么高的精度?带不带负载惯性是不同的,莫非你们的是空载?

网友:
用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前停止还能这么高的精度?带不带负载惯性是不同的,莫非你们的是空载? ...

可能设备不同,我们的负载时恒定不变的

网友:
异步电机一样可以做位置控制啊,要跑闭环矢量,控制原理跟伺服是一样的,不过响应速度跟精度比伺服差点,详细可以参考主轴伺服电机,其实都是异步电机!

网友:
位置环。编码嚣

网友F:
异步电机必须要有编码器才能知道转速,要不然根本没法精确控制。

网友(2016-10-16):
好果运动范围不是经常调动直接用变频器的定长就行了

网友(2016-11-25):
编码器返馈;将电机各程速度下的惯量测量出来做成表格;然后按速度进行位置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异步电机必须要有编码器才能知道转速,要不然根本没法精确控制。

速度精度不是必须的,只要有定位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异步电机有个参数,转差。就是空载的转速最大,当负载越重时转速会降低。2者之差就是当时的转差。所以转速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