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的电路,输出的波形有疑问,请大家予以指导

楼主(2016-09-04):
原理图、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如下,谢谢各位

网友A:
R1换成10K

之前发的帖子,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你依然没学会怎么计算

输入正半周的时候,输出为:Uin*(-R1/R3)*(-R2/R4)+Uin*(-R2/R6) = 3*Uin = 3* |Uin|
负半周时,输出为:Uin*(-R2/R6) = -Uin = |Uin|
两部分的增益不同,差了三倍,跟你测到的波形一致

网友B:
2楼正解。

正半周  (-2) x (-2) + (-1) = 3
负半周  - (-1)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换成10K

之前发的帖子,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你依然没学会怎么计算

多谢指导,刚接触模拟电路,对这些计算还搞不明白,昨天测试还把R2换成10K了,原来是要换R1,原因还是就如您说的不会应用,没弄懂原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

正半周  (-2) x (-2) + (-1) = 3

多谢指导,刚接触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换成10K

之前发的帖子,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你依然没学会怎么计算

非常感激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换成10K

之前发的帖子,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你依然没学会怎么计算

按照您的指导,测量的结果和预测的结果是吻合的,这次对这个电路又加深了理解,现在不理解的是这里的D2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指导,测量的结果和预测的结果是吻合的,这次对这个电路又加深了理解,现在不理解的是这里的D2二 ...

楼主输入音频信号,再看看输入输出是什么关系,截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指导,测量的结果和预测的结果是吻合的,这次对这个电路又加深了理解,现在不理解的是这里的D2二 ...

D2单向导通啊,当输入为正的时候输出为负,此时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指导,测量的结果和预测的结果是吻合的,这次对这个电路又加深了理解,现在不理解的是这里的D2二 ...

输入正半周的时候,运放输出负电压,D1截止,D2导通,不影响放大电路
输入负半周的时候,运放输出正电压,D1导通,D2截止,运放输出被断开,R4那里的输入电压相当于是通过R1接过去的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正半周的时候,运放输出负电压,D1截止,D2导通,不影响放大电路
输入负半周的时候,运放输出正电压 ...

我把R4连接运放第六脚断开后测量R4,确实是在负半轴的时候 输出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输入音频信号,再看看输入输出是什么关系,截个图看看

我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入噪声信号,输出没有信号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换成10K

之前发的帖子,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你依然没学会怎么计算

做了下仿真,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对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了下仿真,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对呀!

黄色的是原始信号,红色的是整流出来的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黄色的是原始信号,红色的是整流出来的信号!

信号发生器中间的柱子接地再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发生器中间的柱子接地再看如何

还是一样的效果的,这个电路我用硬件做好了,测量的是可以的,仿真第一次用,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效果的,这个电路我用硬件做好了,测量的是可以的,仿真第一次用,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

楼主:
运放的供电是多少呢?

楼主:
我画的结构和您画的结构是一样的呀。运放选择的是lm358!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画的结构和您画的结构是一样的呀。运放选择的是lm358!

你信号源接入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信号源接入不对

应该接入哪里呢?

楼主:
使用您所用的运放,我这里可以出来整流波形了,但是整流后的信号和原始信号的幅度不一样。还有就是用lm358为什么不行呢?

楼主:
用直流档出来的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您所用的运放,我这里可以出来整流波形了,但是整流后的信号和原始信号的幅度不一样。还有就是用lm35 ...

我觉得358两个AB单元都要接入电源,你似乎后面那组没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您所用的运放,我这里可以出来整流波形了,但是整流后的信号和原始信号的幅度不一样。还有就是用lm35 ...

示波器通道B用直流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通道B用直流耦合

换成358之后波形变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358两个AB单元都要接入电源,你似乎后面那组没接

确实第二个没有接,我已经改过来了,可是现在的波形是这样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成358之后波形变成这个样子了

压摆率不够,50KHz的信号,LM358压摆率太低了
输入信号频率降低或者换个运放,例如NE5532

LS不是让你把两个LM358都通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摆率不够,50KHz的信号,LM358压摆率太低了
输入信号频率降低或者换个运放,例如NE5532

频率降低 可以 了,我把输入信号弄成13Vpp    运放供电电压是正负12V,出现了这样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降低 可以 了,我把输入信号弄成13Vpp    运放供电电压是正负12V,出现了这样的波形 ...

貌似楼主看不懂或毫不顾忌网友的回帖,该纠正的不去纠正,总是不断地制造惊喜!
你明明知道 “运放供电电压是正负12V”,为什么 “把输入信号弄成13V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楼主看不懂或毫不顾忌网友的回帖,该纠正的不去纠正,总是不断地制造惊喜!
你明明知道 “运放供电电 ...

我知道输入信号不能高于运放供电电压   只是不明白这样给信号,整流出来应该是改削顶!但是正半轴怎么会有向下翻转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输入信号不能高于运放供电电压   只是不明白这样给信号,整流出来应该是改削顶!但是正半轴怎么会 ...

你做个真实实验看看会不会下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做个真实实验看看会不会下翻

真实的实验,输出波形除了削顶以外,正半周的下陷也一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