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在地面通信距离超过10公里而且可以组网的电台...

楼主(2016-09-04):
有没有可以在地面通信距离超过10公里而且可以组网的电台或无线方案?
满足的要求是:1  地面距离超过10公里
                     2  数据量不大,100个字节数据以内吧,普通的串口就可以
                     3  可以组网或可以点对多点(主要是要知道各个通信节点的状态)

网友A:
有很多
去看看digi的 xbee pro s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
去看看digi的 xbee pro sx

跟microhard的差不多,我们用过microhard的数传电台,标称60公里(应该是空中无遮挡),但在地面测试的距离也就1公里。。。。。。。。。。

网友B:
一般的标称距离都是无阻碍的,有阻挡的距离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另外不同波长穿透率也不同......
不过你的这个距离的电台,要进行发射备案了,商用手续更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标称距离都是无阻碍的,有阻挡的距离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另外不同波长穿透率也不同......
不过你的这 ...

现在是符合这个要求的电台都还没找到。。。。。microhard和digi很多产品都是国内没法买到的。。。。。。。。唉。。。。。。。而且价钱死贵。。。。。。。。。。。。

网友:
不是有开源的吗?30KM 无问题

网友:
短波电台可以吧

网友:
GSM短信就行,距离不限制,有信号就行,不然会很多限制的,障碍,天线大小,高度等。

网友C:
很多这种嗲都爱,超短波(50-400M)是视距传输,一般不超过50KM,短波(2-30M)可以电离层反射,几千公里都可以。

网友:
10公里还真难通, 可以设一座中继台, 放在中间高处, 这样以中继台为圆心10-20公里通讯没问题, 现在的地面想直接同10公里,我感觉很难,对讲机不要想了, 上个车台50w 也不一定能通

那些数传电台距离不可能超过车台的, 我试了5w的数传电台平地也就3公里撑死了, 短波通个几百公里轻松,真要通个10公里那也是灯下黑, 而且短波的天线都是10几 20米长的, 你都没地方架

还是想想GSM吧

网友:
用过摩托罗拉的通信,基站架在小山山顶,杆子有十几米高,上面架玻璃钢天线,覆盖范围大概十几公里,基站两用一备,基站费用二三十万。

网友:
gprs\北斗是比较合理的组网方式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我想要的这个电台实际就是要放在车上用的,大概十几辆车组成一个车队,每个车间距能达到5-10公里,每台车都要知道车队里每台车的信息!难点在于:车队不是在固定的地方,所以用基站是不可行的;其次是工作环境可能是在山区,遮挡物比较多;另外还要组网。。。。。。之前用过microhard的数传电台,地面通信距离一般啊。。。

网友:
数字化电台本身就带有gps信息,发射的时候都是连同呼号地理信息一起的,实现上面的功能本身就可以,不需要在有设备調制什么的。

网友:
出租车上不都是插sim卡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我想要的这个电台实际就是要放在车上用的,大概十几辆车组成一个车队,每个车间距能达到5-10 ...

不考虑山区,数码车台。
否则北斗带发射器,渔船有规模应用。

网友:
用卫星通信能解决你的问题,北斗一代短信通信不行的话,还有铱星。

网友:
看来也不常用,临时在中心位置发个四轴啥的做中继

网友:
看你的需求,卫星链路比较适合,没钱就别这样玩儿了

网友:
无遮挡的话很多技术都可以达到,
100MHz以上频段,传输距离基本都对遮挡较敏感
FM调频广播,100MHz左右的频率,在塔上发射,覆盖个几十公里都没问题,但是在市区里,由于楼房遮挡,有些地方接收效果反而不好
几百KHz-几MHz中波段,传的远,但天线太大了
卫星的也不错,但成本就有点高了
剩下的只能是几十MHz的短波电台了,像军用电台,多数就都是短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microhard的差不多,我们用过microhard的数传电台,标称60公里(应该是空中无遮挡),但在地面测试的距 ...

数传电台所在的地方是高楼林立吧?要不就不会只有1公里了

网友:
LORA应该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传电台所在的地方是高楼林立吧?要不就不会只有1公里了

在一条马路上测试的,路两旁是都是高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一条马路上测试的,路两旁是都是高树

有型号吗?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型号吗?我查查看

http://www.microhardcorp.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microhardcorp.com/

都是1W左右的功率,没理由只有1公里啊,天线等正常吗?

网友:
用数传电台,天线架设高些。

网友:
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吗  还是用手机最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这种嗲都爱,超短波(50-400M)是视距传输,一般不超过50KM,短波(2-30M)可以电离层反射,几千公里都 ...

数传不能用短波

网友:
我见到的成品(Z.F.部门使用)都是日精200m系列。内部有猫,现在2手基本30一台,可以买两台测试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