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玩温控的么,搞个开源PID温度喜欢的进来研究研究!

楼主(2016-09-04):
搞个开源PID温控活动
1、温度采集就简单点DS18B20。
2、控制继电器输出或者可控硅输出。
3、带上串口接口连接上位机调试。
控制水温或者干燥箱简单点大家都有现成的能玩起来的!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比如需不需要零点采集什么的?

-------------------------------------------------------------------
RW1820资料

网友A:
http://ospid.com/blog/
osPID

楼主:
基于这么多要一起学PID的  目前方案是:
1、显示------------------->2个 3位数码管的    两个HC5959驱动
2、温度采集------------->首选RW18B20   (留出接口扩展其他测温模块)
3、串口输出------------->MAX232 输出
4、主CPU---------------->STM8S003F3
5、控制输出------------->继电器输出(可变为SSR输出)
6、电源------------------->5V直流输入就不带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ospid.com/blog/
osPID

他这个出套件?如何购买?

网友A:
硬件设计和软件都在 github 上,自己打板。
如果是商业用途,请遵守对方的发布协议。

网友B:
看到  DS18B20  就知道 是个 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  DS18B20  就知道 是个 玩具!

只是方便大家玩起来!如果上PT100 上专用芯片 大家玩起来还是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设计和软件都在 github 上,自己打板。
如果是商业用途,请遵守对方的发布协议。 ...

能多多指点指点么!这个画图工具是什么啊?
转到这个地方开源不犯协议吧?

网友A:
问题一:DipTrace
问题二:我不知道。

网友C:
板子自身应该支持多种测温传感器,这样开源后就能玩很多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自身应该支持多种测温传感器,这样开源后就能玩很多传感器了

那就搞复杂了  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学习传感器使用 还是学习温控PID的各种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搞复杂了  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学习传感器使用 还是学习温控PID的各种控制! ...

18B20速度较慢,很是不爽,能接驳多种传感器其实也不复杂,就看你选用啥MCU了,一个MCU就可实现多种传感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B20速度较慢,很是不爽,能接驳多种传感器其实也不复杂,就看你选用啥MCU了,一个MCU就可实现多种传感 ...

可以换快速18B20   RW18B20数度快

网友D:
我也想买他的套件,不知道如何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他的套件,不知道如何买。

组个团购 看看谁还有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ospid.com/blog/
osPID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方便大家玩起来!如果上PT100 上专用芯片 大家玩起来还是麻烦的

既然要做一个 温控  18B20 要高温 上不去  低温下不去   精度 没精度   速度没速度 ,拿来干啥呢,所以别折腾了,PT100+专用ADC芯片,也不贵 20来元钱,可以搞的东西就多了,高温 低温 精度 速度 都上去了 ,再谈PID嘛

网友:
楼主有渠道了,我预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要做一个 温控  18B20 要高温 上不去  低温下不去   精度 没精度   速度没速度 ,拿来干啥呢,所以别 ...

你可以了解一下RW1820B

网友E:
看图片好像是国内做的,有电邮,有人组织团一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了解一下RW1820B

围观你开源  呵呵  早日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好像是国内做的,有电邮,有人组织团一批么?

看看 谁的英文水平好 组织团购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快速18B20   RW18B20数度快

这个精度如何?

麻烦上传下手册,搜了下貌似没找到

网友F:
芯片不错,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不错,价格如何

淘宝有价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DipTrace
问题二:我不知道。

这个资料你用过么? 能简单介绍介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搞复杂了  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学习传感器使用 还是学习温控PID的各种控制! ...

我比较喜欢控制角度控制方向这样子的项目,之前接触过一点,比温控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要做一个 温控  18B20 要高温 上不去  低温下不去   精度 没精度   速度没速度 ,拿来干啥呢,所以别 ...

18b20 确实鸡肋

网友:
LM75或者LM72

网友G:
怎么也要热电偶,或者PT100

楼主:
能塞进传感器管子么?

楼主:
先下载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也要热电偶,或者PT100

搞的复杂了 事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的复杂了 事情多

不复杂,怎么也觉得专业点,18B20跟玩过家家一样

网友:
18B20应该温度变化不快

网友H:
不知道普通热敏电阻稳定不  如果稳定用相对温度不考虑对应绝对温度值  能不能随便搞个热敏电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普通热敏电阻稳定不  如果稳定用相对温度不考虑对应绝对温度值  能不能随便搞个热敏电阻用 ...

热敏电阻时间长了会漂移精度不够的!

网友I:
弱弱的问一下,温控的PID难度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弱弱的问一下,温控的PID难度在哪里呢?

控温精度 自整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控温精度 自整定

温控的精度控制和一般的PID控制有何区别呢?我之前用过的几个温控产品,温度控制都不准,而且稳定。但是它们都是由PID控制的。我观察了温控不稳的原因,觉得是因为发热体和感测器中间在温度的传播上有时间差。楼主认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控的精度控制和一般的PID控制有何区别呢?我之前用过的几个温控产品,温度控制都不准,而且稳定。但是 ...

控温精度 测量精度 你说跟PID有区别么?你后面的话看不明白      温度滞后这个就需要PID来调节了!

网友:
支持,支持,玩温控最能玩出水平

网友:
还是用PT100 或 热电偶吧,如果需要做板,我来做。

网友J:
不就是 DS18b20么,换马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就是 DS18b20么,换马甲了?

看资料了么?

网友J:
  没注意看。。。::校准参数存储于OTP""  意味着只能校准一次???
达拉斯的18b20零售价3.5¥左右,前段时间听说有国产的18b20出来了,价格2¥左右 你这个多少money?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注意看。。。::校准参数存储于OTP""  意味着只能校准一次???
达 ...

万能的淘宝
采集数据也快好多

网友:
开源的东西在哪里呢?

网友:
期待啊,将来肯定有用

网友(2016-11-09):
PT100+PWM MOS管

网友:
http://www.raywayic.com/, 你PDF里的网站打不开,翻墙也打不开,对1860有兴趣。

网友:
1820一看就是个外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温精度 测量精度 你说跟PID有区别么?你后面的话看不明白      温度滞后这个就需要PID来调节了! ...

lz 对温控好像还是一知半解,温控系统是迟滞系统,但是用pid 调节似乎只能快速响应和稳定性问题,跟踪精度就有问题了。不过,可以用其他算法来解决迟滞问题。当然,如果对要求带宽很窄的系统,也可以不考虑迟滞问题。

网友:
东西不错 但是英文不好!不敢啃外面的新东西。看看国内资料吧!

网友K(2016-12-18):
我自己做的一个温控,基于STM32的PID控制,K型热电偶,能稳定在正负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自己做的一个温控,基于STM32的PID控制,K型热电偶,能稳定在正负一度。

能开源大家学习一下么!或者提供PCB文件 元件清单  大家发挥一下

网友:
板子有做好的,找人焊接了20套;配套源码,PCB,BOM表都提供;另外有讲解的视频;但是刚看了下载技术贴内不能卖,等会去二手板块看看;有没有人教下,在二手板块如何卖,能走淘宝吗?

网友K:
原理图,PCB以及BOM表在一起,没有仔细整理先全部上传,http://pan.baidu.com/s/1boBH1i3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理图,PCB以及BOM表在一起,没有仔细整理先全部上传,http://pan.baidu.com/s/1boBH1i3 ...

做好套件 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做好套件 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应者寥寥,想搞这个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者寥寥,想搞这个的不多

给我策划一下 可以私我

网友:
楼主吊毛张?要想PID高精度玩1820,最后跳楼的心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ospid.com/blog/
osPID

ospid 怎么买到?

网友:
楼主,先别整温控,先整温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理图,PCB以及BOM表在一起,没有仔细整理先全部上传,http://pan.baidu.com/s/1boBH1i3 ...

  原理是用  K->MAX6675->SPI->stm32这样都是靠max6675来整前端的

网友(2021-03-09):
引用 网友K:
原理图,PCB以及BOM表在一起,没有仔细整理先全部上传,http://pan.baidu.com/s/1boBH1i3 ...

没有链接了,下文如何?

网友(2023-02-21):
楼主出套件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个团购 看看谁还有加入

团购我也要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