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一坑货,说明书上说TTS或者蓝牙有其中1功能,可AT都出错

楼主(2016-09-04):
淘宝买的20块一片,蓝牙和TTS应该有其中一功能的,但是按照PDF说明,两种指令操作全部都error。

另外,怎么看是蓝牙版本的还是TTS版本的?

网友A:
低配版本没有TTS和蓝牙功能,高配和低配差一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配版本没有TTS和蓝牙功能,高配和低配差一元钱。

哦   感觉被坑了 就想试试蓝牙功能。 有什么区别方法不?

楼主:
问了一些淘宝店家,老板自己都搞不清楚有没有蓝牙功能。。。。。。。。。

网友:
需要更新固件的

网友:
内部硬件都是支持的,固件没有开放

网友:
比sim800a便宜啊

楼主:
哪里有固件可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固件可下呢

需要联系厂家,之前升级过,蓝牙是可以的

网友B:
找到了,固件还有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固件还有备份

好的  谢谢

网友C:
楼主用过gprs功能么?收发数据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过gprs功能么?收发数据正常吗?

那个正常的

网友:
需要升级下固件的  不升级不带蓝牙

网友:
升级就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固件还有备份

能不能说说,怎么升级,有没有说明

网友E(2017-11-11):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说说,怎么升级,有没有说明

你的tts好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tts好了吗?效果怎么样?

很好,声音不错,是女音,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声音不错,是女音,合成的

多谢,最近也要做这个功能。

网友:
有没有全功能版的估计

网友(2019-11-01):
引用 网友D:
很好,声音不错,是女音,合成的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个工具升级的,我用SIM800_Series_download_Tools_Customer_v1.19,会出错,提示检查软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