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ite3 运行时占用内存不断增长问题请教

楼主(2016-09-04):
在linux中使用sqlite3 数据库,使用中碰到下面问题。

打开数据库
  创建 table 如果 表不存在
    开启事务
      连续插入数据
    结束事务
关闭数据库

整个过程 SQLITE_OK

长时间运行,程序运行占用的内存会越来越大。

哪位大神遇到这种情况,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在c#中用,从没遇到内存不断增大的情况

网友A:
你木有删除内存吧。目测从java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木有删除内存吧。目测从java转的。

内存删除,那个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