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义隆松翰的单片机开发可惜仿真器好贵啊

楼主(2016-09-04):
大家一开始是怎样学习这种单片机的。虽然芯片便宜,可是仿真器烧录器好贵啊。。。

是不是多数都是在公司的学习的,个人自己要学,需要买仿真器啊???

网友A:
要学会沾公司的光。个人得话,咸鱼上找吧。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学会沾公司的光。个人得话,咸鱼上找吧。

这个公司没用这种的,闲鱼有看了

网友B:
楼主要不要,800一套仿真器+烧录器,做了几个移动电源的项目就吃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不要,800一套仿真器+烧录器,做了几个移动电源的项目就吃灰了

有没便宜啊 我需要一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便宜啊 我需要一套

最低700不包邮,

网友:
确实贵啊,学学别的厂家的试试

网友:
有啥好学的   都c编译器  拿来 用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不学习下主流大厂的?
资料多,仿真器便宜.

一通百通

网友D:
支持哪几个型号,合适的话,排队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支持哪几个型号,合适的话,排队要

SN8ICE2K Plus II usb接口版本,支持松翰的8位OTP片子,烧录器也一样

网友:
我的仿真器出了,只剩下一个烧录器,要的话300出给你

网友:
另外还附送大几十片2711B MCU

网友E:
为毛要学这种 靠卖编程器和仿真器的 MCU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毛要学这种 靠卖编程器和仿真器的 MCU ?

芯片便宜,如果量大这些编程器仿真器根本算不上成本.
再者,ST,TI的离线烧录器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SN8ICE2K Plus II usb接口版本,支持松翰的8位OTP片子,烧录器也一样

松翰有了,就想备套义隆的

网友F:
楼主,我用过很多单片机,包括低端的,建义你不要再学习义隆松翰的单片机了,已经没有优势,不值得去学了,并且是用汇编的,不好。工具还贵。STM8的性价比是极高的,仿真器和下载器一体的,不到20块钱。

如果想学习性价比极高的,那就是芯海,这个厂家在中山,还有顺德这些家电生产基地无人不知。并且还支持C语言,以后搞高软件有很大的空间。

绝对不能学的就是麦肯这家了,价高,难买,服务还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用过很多单片机,包括低端的,建义你不要再学习义隆松翰的单片机了,已经没有优势,不值得去学了, ...

不能靠打压对手来提高自己,松翰义隆都有C编译器。这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网友:
弄一个PIC的平台IC来学习

网友G(2016-11-09):
一共就那么大的程序 不要用仿真器,我用飞凌的都是写完1K或者2K烧录一个IC试一下后面再改,一般在5个IC左右就做好了

网友:
低端MCU都只有一次烧录机会的。所有很多不能像STM系列那样可以仿真。所以他们的仿真器其实就是一个可以模拟该公司某个系列的全部MCU的来进行仿真实验。所以价格和成本都比普通的单纯的仿真器贵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共就那么大的程序 不要用仿真器,我用飞凌的都是写完1K或者2K烧录一个IC试一下后面再改,一般在5个IC左右 ...

对于新手有用,少烧IC,
对于熟练的人,直接上板子,烧它50个IC怎样,反正是代理商免费提供的,不心疼.
不给样品 我就用其他方案
我每个案子都要代理商 先准备好 30个免费样品的
感觉烧IC 就像嗑瓜子
用不完就放抽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用过很多单片机,包括低端的,建义你不要再学习义隆松翰的单片机了,已经没有优势,不值得去学了, ...

请教芯海 最低的8pin MCU多少钱

网友(2016-12-20):
松翰的工具确实贵,可以给公司要求。

网友(2017-05-03):
引用 网友B:
最低700不包邮,

还在吗?

网友B:
还在,要的话,便宜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还在,要的话,便宜出了。

可以进行EM78P372芯片的开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进行EM78P372芯片的开发吗

这个是松翰的仿真器,不支持义隆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