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互补PWM控制H桥直流电机,没有扭力,求助

楼主(2016-09-05):
最近在做一个小玩意,用STM32的互补输出控制一个H桥
互补输出的特点是,正占空比超过50%,到达100%,到达电机正转最大转速。电机正转占空比小于50%电机反转,在0%时,达到反转最大速。
为了让电机工作时无噪音,载波频率用到了15K,低于10K电机叫的厉害。但问题来了,频率越高,扭矩越小。
最后导致正占空比低于90%时,扭力非常小,超过90%时豁然增加。导致无法正常的线性的控制转速。用一个编码器,测量转速,做一个速度环来给PID,90%以前可以很平顺的控制PWM增加占空比,超过90%的时候PID突然失控,电机输出轴就一直在90%的临界点跳动。
原理图中,设置了一个反向器,如果不用STM32的互补输出,可以用反向器来生成反向PWM波。

H桥电压是33V,驱动电压12V

大家帮我看看呢,百思不得其解

下面是电机参数

网友:
除了控制的因素外,也要考虑电机本身的特性,必须在知道电机特性的前提下去调整参数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就是盲调,看运气

楼主:
可以确认电机15K频率可用,我在考虑,是不是驱动电路上还是有问题,但这个电路又是参考别的成熟的电路来的。

网友A:
是无刷直流还是有刷直流,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无刷直流还是有刷直流,还是其他?

应该是有刷的,电机只有两根线。驱动电压是33V左右。

网友A:
先不加PID看看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加PID看看是什么效果。

不加PID电机带不了负载,给定PWM占空比后,会以一定速度动行,一加负载,电机就停。电流升不上去。如果把载波频率降到几K,电机有扭矩,不会停电流会上升。但噪音太大,人受不了。

网友B:
楼主用的驱动是什么型号,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C:
为什么我的PWM互补输出,正相输出170K的频率正常,反向互补的PWM信号输出不正常,但是在低频20H的时候,正相与反向互补波形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PWM互补输出,正相输出170K的频率正常,反向互补的PWM信号输出不正常,但是在低频20H的时候,正 ...

估计是光耦过不去。

网友D:
楼主啊,高频pWM要用在电枢电感小的电机上,电感大,转没劲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驱动是什么型号,图片看不清楚

IRF640N    IR21094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高频pWM要用在电枢电感小的电机上,电感大,转没劲必然的

这是成熟的方案,驱动电路和电机。百分之百好用的。载波就是15K。手头有样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光耦过不去。

我直接测量的IO端口

楼主:
频率越高,电感感抗越大,电流就越小,扭力越小。这是理论上的理解,但的的确确这个电路,这个频率,能实现的,感觉好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测量的IO端口

把外围电路断开看看。

网友:
怀疑MOS管驱动波形和预期的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越高,电感感抗越大,电流就越小,扭力越小。这是理论上的理解,但的的确确这个电路,这个频率,能实现 ...

你有样机 电机可以互换电路板 电机测试啊

楼主:
母线电压变成了200V脉冲了

网友:
供电电压不是稳定的吗!

网友:
驱动自举电容太小了。搞个4.7uf看看。

网友E:
还有驱动IC与电机线之间接47R的电阻是有问题的,这个电阻要短掉。

网友:
还有mos栅极最好并个10nF滤波电容。

网友F:
是不是你的h桥有问题?应该把Q4和Q6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你的h桥有问题?应该把Q4和Q6换一下吧?

这里四只MOS管都是一个型号

网友:
计算电机扭矩了没

网友:
负载有没有 超过 电机输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驱动IC与电机线之间接47R的电阻是有问题的,这个电阻要短掉。

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电阻不需要加的。加了会导致上桥自举电压不足。

网友G:
LZ,你的电机功率多大? 24V 500W,是否遇到电机频繁正反转烧掉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的电机功率多大? 24V 500W,是否遇到电机频繁正反转烧掉mos管。

没有,电机参数,我都贴出来了

网友(2016-10-09):
两种可能:1.点击的力矩主要由电流产生,将测量各电流的相位及大小;2.电机可能出现了“空转现象”,将电机转速降低10倍再试试。

网友:
把R18,R24去掉,C12,C14改成1UF试下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6-12-09):
解决了!多谢个位

网友:
咋解决的 告坛友们一声啊

楼主:
母线3个104并联,用C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