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种螺丝机 效果

楼主(2016-09-05):
大家谁用过这种螺丝机。因为人工很贵。我们打算买一个这样的螺丝机。就是不知道效果是不是他们宣称的那么好。

网友:
这个多少钱啊

网友A:
一般生产线上才用到这种

网友B:
这个用起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要专人伺候,对于品种单一量大的适应,品种多调节麻烦,最关键的是螺丝品质要好,要标准。但是帝国的螺丝抓一把总会有转基因的在里面

楼主:
4w 人民币 一台。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生产线上才用到这种

是。流水线用。 因为人工打螺丝太费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起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要专人伺候,对于品种单一量大的适应,品种多调节麻烦,最关键的是螺丝品质 ...

你们用过。螺丝不是都是标准的吗?

网友B:
我们用过,混进畸形的螺丝就要拆开清除,

网友:
4万人民币不贵了,算算工资就知道,这东西,替代几个人没问题,就是需要专人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过,混进畸形的螺丝就要拆开清除,

好的。谢谢了。如果这么麻烦的。那就要重新考虑要不要买了。因为螺丝中混有不规则的很正常的。如果每次都要拆开。那天天拆了

网友:
还有很多螺丝十字头里面有加工碎屑的,而且很多个

网友:
有的锣丝就干脆连十字都没有。。。。

网友:
好像先得人工上钉,还要上得对准十字,钉起码得进几个牙才能直。有这功夫我直接到底了。。。还得效对一回,再放到治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