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PWM波驱动直流有刷电机实现闭环控制

楼主(2016-09-05):
如题,现项目用到电机的闭环控制,原来采用的是PWM驱动H桥,现发现这种方式会有干扰到相关的精密仪器。请教是否有相关的驱动芯片,不采用PWM波驱动,而是单片机输出控制电压到该芯片中,该电压控制芯片输出相应的驱动电压,从而实现电机的驱动。求大神有这种IC吗,或者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楼主:
项目使用的电机是48V,电流3A最大

网友:
PWM加LC滤波之后再接电机如何?
或者找个可调压的开关电源,用DAC调压后接到H桥,H桥只调节方向?

网友:
是有刷电机本身干扰就大。

网友:
感觉还是从解决干扰方向着手比较靠谱。做功率调节控制PWM是优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