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超声波电路

楼主(2016-09-05):
如图这个超声前级电路Q1、Q2是如何工作的呢,一直没搞明白,有大神给分析一下吗?

网友:
没画错吧

楼主:
没有 图就是这样回波正常

网友A:
会不会是覆铜板上有特殊布线产生电压呢?类似于感应线圈的走线。

网友B:
如果Q1Q2是如2SK30A之类的JFET,那么GS短接就相当于恒流负载,背靠背就是双向恒流负载,就相当于限流电阻的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Q1Q2是如2SK30A之类的JFET,那么GS短接就相当于恒流负载,背靠背就是双向恒流负载,就相当于限流电阻的 ...

管子是BSS139 特性曲线是这样的
请教一下这个加在这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覆铜板上有特殊布线产生电压呢?类似于感应线圈的走线。

谢谢 没有特殊布线 就是直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子是BSS139 特性曲线是这样的

看来跟我想的一样,你看VGS=0那条线,电流基本稳定在约65mA.
当电压VDS在1V以内时,它相当于一个20欧左右的电阻,当VDS加大,电流会被限制在约65mA.
配合电路中的D2,它就能限幅了。
为什么要限幅,因为有些超声波发射器的驱动电压很高,可能上百伏,但是检测电路不能承受,所以要限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跟我想的一样,你看VGS=0那条线,电流基本稳定在约65mA.
当电压VDS在1V以内时,它相当于一个20欧左 ...

非常感谢,我光想着D2就是限幅用的。
能不能这样理解,因为超声发射时信号强,冲击电流大,光用D2还会有比较大残压;需要用Q1、Q2限制一下电流?

网友:
坛子里都是高手,先MARK下!!!

网友C:
看了下以前做的,这个地方我用的是10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光想着D2就是限幅用的。
能不能这样理解,因为超声发射时信号强,冲击电流大,光用D2还会有 ...

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以前做的,这个地方我用的是10K的电阻。

用大电阻的话会降低回波信号强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大电阻的话会降低回波信号强度吧

我是这样做的,比如你的图,电容C13接到放大器的同向输入端,用同向比例放大器。

网友(2020-03-13):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