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Studio求助

楼主(2016-09-05):
怎样出现如图的效果:即鼠标放上后有个下划线和手型工具,然后点击后跳转到指定代码,巨谢。

网友A:
按下ctrl键,再点击,就会跳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ctrl键,再点击,就会跳转了。

不行啊,顺便说下我的版本是2.1.2跟这有关系么?

楼主:
行了,多谢指教,尼玛A坛就是神人多。。

网友:
ctrl, shift, alt, 一个个试吧......都不外乎是组合键+鼠标的

楼主:
各位大神搞Android几年了?

网友B:
怎么样解决的就是不说,
最恨这种人了,有问题的时候就上来问,解决了就不说解决方法
就一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解决的就是不说,
最恨这种人了,有问题的时候就上来问,解决了就不说解决方法
就一句解决了,,,, ...

2楼已说。

网友B:
你自己说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说不行的,,,,

再试的时候又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