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车机,用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CAN模拟成功

楼主(2016-09-05):
跟风买的车机(型号:3AD 035 185),托G20的福,有空的时间来搞了。
手上有STC11F05E最小系统板,用P1.7,P1.6加串二极管各并接电阻后,接到车机CANH与CANL。居然成功了哈。P1.7,P1.6要设成强推挽输出。晶振11.0592。改造线路如下图:

开机效果图:

程序源代码:

网友:
哇咔咔 好厉害 膜拜一下

网友A:
汇编语言啊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语言啊   大神

通信资料数据都来坛友贴子。这里只稍有修改,省下了一片CAN芯片。

楼主:
通信资料数据全都来自坛友贴子。这里只稍有修改,省下了一片CAN芯片。

网友:
箱子好漂亮,赞一个

网友B:
不用CAN芯片也行,高手,P1.7,P1.6 普通IO? (还是CAN)   只能膜拜了

网友C:
图片中金黄色的散热片是不是主板上拆的?

网友:
支持一下  手头也有个   有空弄弄   楼主的盒子做得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CAN芯片也行,高手,P1.7,P1.6 普通IO? (还是CAN)   只能膜拜了

普通的IO。开强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中金黄色的散热片是不是主板上拆的?

是滴

网友:
这样竟然也可以。高手啊。

网友D:
搞得漂亮啊!那个51的板子是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得漂亮啊!那个51的板子是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吧

是的,就是那个“可编程二轴/两轴联动直线插补步进电机控制器”,不过现在已不是,程序已改写了哈

网友:
有数据吗?

网友:
我买回来还在吃灰

网友E:
不明白呀,接上了干啥呢,读取数据还是怎么的,请楼主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呀,接上了干啥呢,读取数据还是怎么的,请楼主说说

接了就不会一小时后自动关机,也可以点亮按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呀,接上了干啥呢,读取数据还是怎么的,请楼主说说

接了就不会1小时自动关机。按钮灯光也会亮了

网友:
哎呀,高手,膜拜下

网友:
接ACC不就行了吗,这机器上CAN了吗?

网友:
好听的歌曲

网友:
马可,有一个抽空时看看

网友:
面包在哪做的,多钱?

网友F:
木箱用什么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箱用什么加工的?

DIY的雕刻机

网友:
很想玩玩

网友:
这个厉害,膜拜一番

楼主:
上传个C语言版本的,从本坛LCRPN大神代码修改而来

网友:
我没搞懂啊,我的斯柯达车(用的大众车机),拆下来加电就能用啊,can总线干什么用?

网友:
哪里找的CANBUS协议哦?有没有福特的,我想玩

网友(2017-08-16):
我也有台这样的车机有空玩玩。

网友(2017-09-29):
读取到CAN的信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G:
要开机协议吗? 我这里有

网友(2017-11-01):
引用 网友G:
要开机协议吗? 我这里有

你好,能分享一下你的开机协议吗?

网友H(2017-12-20):
楼主,你改进的C语言代码中,原文中是没有按键的,而你却有两个按键,作用分别是什么,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改进的C语言代码中,原文中是没有按键的,而你却有两个按键,作用分别是什么,能说一下吗? ...

一个作为开/关机用,另一个开/关按键灯光用。

网友:
哈哈,我正好刚拆下来,闲着也想搞,全新的浪费了。

网友I:
请问,车机后面的接线定义 有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请问,车机后面的接线定义 有吗?

淘宝有很多卖车机的,页面上有管脚定义,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淘宝有很多卖车机的,页面上有管脚定义,你可以去看看

谢谢,

网友(2020-03-17):
机箱非常漂亮,哪里做的?

网友J:
这个不需要模拟CAN,直接修改板子上的eeprom就行了。

网友:
牛了牛了。大佬,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需要模拟CAN,直接修改板子上的eeprom就行了。

有教程吗?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3694-1-1.html?_dsign=520acf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