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出来了就试着测试了下,有个问题大伙看下,有解决的...

楼主(2016-09-05):
首先声明:本人一直从事硬件工作,一直在用AD,也一直在为坦里有使用疑问的朋友解决AD疑问。
只要出新版本都会使用,而且每升级一个版本都会有惊喜功能,只要安装包没有问题,从来没有遇到不稳定或致命Bug。
最近AD16出来了就试着测试了下,发现编辑PCB时,鼠标光标放在某个网络上时,此时这个网络不会高亮了!
坦里对AD更了解的朋友帮忙看看,不知道AD是否需要哪里设置下吗?同样的情况下AD15是可以高亮的!如图所示
请大家看下截图,截图截不到鼠标光标,但是很容易看出网络高亮!

网友:
按“[”或 “]”就可以调整高亮的亮度吧

网友:
试了一下,在这里

楼主:
对,你用的AD16?

网友A:
随便从坛子里找的一个AD16.XXX版本装上用的,本以为是老司机,又是简单的板子结果画到最后做了DRC还是给我漏了一根线,最神奇的是两个焊盘标号一样但是没有网络,估计也跟我来回倒腾原理图文件有关系。
还好只是自己用的板子,焊盘离得非常近,飞线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用的AD16?

AD 16.1.10

网友:
还是用旧的稳定,前段时间装了号称稳定的15.1 ,结果还有不稳定。

网友:
又用回AD9了

网友:
是有些奇葩问题,莫名其妙报错原来uniqe id不知道为何对不上了,手工校正的,奇葩得很。

网友B:
16.1.12的bug也多,慎用

网友C:
呃。貌似看了下,的确有这个问题,或许是我没找对设置关键点吧:

1、AD16和AD09的设置,好像一样,但是就是一个不能高亮,一个可以高亮~~
2、DRC的也是,设置好像一样,但是一个出误报问题,一个不出误报问题~~

网友:
新版本和老版本有些操作方法变了,可能不适应 16.11还可以

网友:
AD16 bug超多

楼主:
bug多,请举例说出来,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貌似看了下,的确有这个问题,或许是我没找对设置关键点吧:

1、AD16和AD09的设置,好像一样,但是就 ...

AD有个新功能,好像去掉了光标移动高亮功能。但是我目前没有确认是不是因为新功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1.12的bug也多,慎用

bug多,请举例说出来,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bug多,请举例说出来,列出来!

昨天画原理图自动给元器件编号后发现部分元器件引脚的标号也莫名其妙的被修改了 最后手动修改元器件引脚标号才解决,之前版本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按4楼的,把“仅换键时实时高亮”前的钩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19楼正解,亲测有效

网友:
用了AD16版本运行DRC后文件显示异常,然后就换回AD9了

网友:
早就换了ad16,觉得挺好的

网友:
大家可以分享个高版本的安装包出来吗

网友:
我用ad16进行drc后有时会出现显示错误,会有线在drc后消失

网友D:
我用ad16,铺铜无法去掉死铜,有遇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ad16,铺铜无法去掉死铜,有遇到的么?

没有遇到过,以上坛友所说的问题暂时没有发现过,注意找找设置。

网友:
AD16.0.8    一直挺好

网友E:
用用感觉新版本的快,只要设置正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ug多,请举例说出来,列出来!

程序莫名死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用感觉新版本的快,只要设置正确了,

我感觉16的铺铜比99慢多了,99只需要5秒,16需要至少2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16的铺铜比99慢多了,99只需要5秒,16需要至少25秒

还是敷铜设置问题

网友:
都 AD16了,离开电子好多久了!

网友:
AD16有布高速板的能力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从坛子里找的一个AD16.XXX版本装上用的,本以为是老司机,又是简单的板子结果画到最后做了DRC还是给我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还没解决,一根线怎么都找不到在哪里,没有网络……等着投产了,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