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维修~,象印 100V 电饭煲NP-YA18误插220V 冒烟 修复记!

楼主(2016-09-05):
       去年委托在日本的同学购得一个只供日本本土的电饭煲,象印的NP-YA18 电饭煲,看象印官网应该是新出的型号,
用了大半年做的饭口感不错,比较爽口、有米饭味道,前阵子清洁电饭煲后自己脑一抽,插到了家里的插座,
啪一声,冒了一团烟才想起来是100V 的,这时候家里的总闸开关都跳了,肯定是烧了,之后由于比较忙一直没修,先用高压锅顶上,
可是高压锅做的饭好像质量不稳定,经常湿漉漉的米饭、米饭比较淡,今天有空就拆了看看能否维修了。

1、就是这个电饭煲

2、主板,右下角部分被ZNR 熏的有点黑,把烧毁的ZNR清理干净,一测保险没烧,心想这下完了,保险没烧后面不知道要烧多少东西呢,
静态测板上的几个二极管是完好的.

3、主板的背面,做工还是杠杠滴。

4、电池板,这个板是安装在电饭锅的背部的。

5、重点来了,初步猜测应该是给MCU 供电的电源烧毁了,下面是电源部分,
        a、和很多白色家电一样,用的非隔离电源,和国内家电常见的LNK305不同,这里用了一颗比较少见的 MIP9E01,
查了下资料,原来是一颗松下的特供物料,是只供日资企业使用的物料,MIP9E01   AC 80V-264V  15W,外围超简单,看来是颗不错的power IC。
        b、MIP9E01 规格书提到 Supports worldwide inputs (80 to 264VAC),这个IC 应该烧不了,在排除有主板有短路情况下,给电饭煲通电100V ,测量MIP9E01 第7脚没电压输出,就继续往前推,
看输入脚第8脚有电压吗,一测没电压,这样看来应该是原理图中D1 或者R1 坏了,最后查出是R1  30欧姆/3W 的电阻烧了,到当地的家电配件1元买了3个30欧姆 ,换上一个,满血复活了。

MIP9E01原理图:

MIP9E01 实物图:

网友A:
做工真不错,PCB典型的SONY等日式风格,那两颗SONY钮扣电池零售估计都可以半个国产电磁炉了。

把压敏电阻换了能不能直接上220V?楼主可以试下哦,反正 你手里不是还有几颗3W电阻吗,烧了再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不错,PCB典型的SONY等日式风格,那两颗SONY钮扣电池零售估计都可以半个国产电磁炉了。 ...

能直接改220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改220供电吗??

估计不行,发热盘的功率*4了,不知道他的电路能HOLD住 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不错,PCB典型的SONY等日式风格,那两颗SONY钮扣电池零售估计都可以半个国产电磁炉了。

把压敏电阻 ...

改不了滴,电源可以改220V ,但是电磁 部分估计改不了,电磁 部分的IGBT 肯定不行,

网友C:
建议lz把电饭煲的插头改了!只能插110v的转换器的!否则下次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不错,PCB典型的SONY等日式风格,那两颗SONY钮扣电池零售估计都可以半个国产电磁炉了。

把压敏电阻 ...

电饭煲里搞两粒纽扣电池干什么啊?电池以后失效了,电饭锅就不能用了?

网友:
我前两个月也搞了这么一出,型号不同。运气比较好,就烧了个ZNR,其它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饭煲里搞两粒纽扣电池干什么啊?电池以后失效了,电饭锅就不能用了? ...

R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lz把电饭煲的插头改了!只能插110v的转换器的!否则下次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 ...

嗯嗯,谢谢提醒,100V 的电器必须更换个插头,这样可以杜绝插到220V.
准备弄个美规的插头,这样插不进国内的插座。

网友D:
RTC也用不着这么大容量的电池吧,还是两颗。不知道用意是什么!

网友:
还需要掉电保存记忆

网友:
居然用两个电池,难道电压不够?

网友:
哇,两个cr2477

网友E:
把电热盘的电源线上串个二极管应该可以用22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也用不着这么大容量的电池吧,还是两颗。不知道用意是什么!

RTC、掉电保存参数等等吧,真是不惜工本。

网友:
我现在最烦同事跟我说:又让朋友帮我从日本/加拿大带了个电器。110改220V供电估计已经累计改了20多台了,高压电容全他妈自己掏钱买的

网友:
日本不是有的地方也用220v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热盘的电源线上串个二极管应该可以用220V了。

电磁加热的,没有发热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不错,PCB典型的SONY等日式风格,那两颗SONY钮扣电池零售估计都可以半个国产电磁炉了。

把压敏电阻 ...

2477的电池那么贵?网上不是十几元吗?  换压敏电阻不行,压敏在前面,如果是压敏的问题,那就后面的30R电阻不会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2477的电池那么贵?网上不是十几元吗?  换压敏电阻不行,压敏在前面,如果是压敏的问题,那就后面的30R ...

两个电池就30+吧?因产电磁炉才几十块?

网友(2016-10-13):
板子看着不错。
ZNR烧了可以理解。
R1就是普通电阻?

网友:
电池是保存时间的,正常时间, 每次上电重置用户也抓狂吧

网友G:
楼主这个电阻不能用普通的电阻替换哦,下次再插220就不是烧这个电阻了,应该用专用的绕线保险电阻。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很漂亮!插错电压就烧ZNR与30欧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电阻不能用普通的电阻替换哦,下次再插220就不是烧这个电阻了,应该用专用的绕线保险电阻。 ...

感谢,拆开坏的电阻看,真的是线绕的保险电阻呢,
这个线绕的保险电阻 和 普通的电阻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拆开坏的电阻看,真的是线绕的保险电阻呢,
这个线绕的保险电阻 和 普通的电阻有什么不同呢。 ...

线绕保险电阻瞬间承受功率比较大,耐开关冲击,过流时断开,普通电阻就傻了。

网友:
这个板子真是nice!

网友H:
我只想问为什么拍的这么好? 手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只想问为什么拍的这么好? 手机拍的?

呵呵,主要是小日本板的丝印好,所以照片看起来很锐利,照片就是Iphone 随手拍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