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R2通讯模块不发送问题

楼主(2016-09-05):
设备与模块通讯,模块的接收灯亮但就是不发送。然后按单体回送测试,先把CH1口的1、4、6短接,2、3短接,7、8短接。然后开关1设置07E2,开关2设置1,开关5设置0;最后,把CPU开关拨到STOP后复位CPU。但是没有反应,CH1的通讯灯和ERR灯都无反应。不知道是我测试的有问题,还是模块坏了...

网友A:
做一个串口线,连模块上,正常可以下载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串口线,连模块上,正常可以下载上传

谢谢,是电脑到PLC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串口线,连模块上,正常可以下载上传

做了一条串口线也不行啊也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