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电机 25W 工作40分钟后烫手,用的是pwm调速。

楼主(2016-09-05):
15V电机 25W 工作40分钟后烫手,用的是pwm调速。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电流,电机电感,转速

网友:
电机工作100度也算正常

网友:
做功了,连续工作久了,肯定发热的,正常情况

网友A:
想不热换无刷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热换无刷电机试试。

空心杯电机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心杯电机如何?

一样的,电机工作如果没有风扇散热肯定很热的。

网友:
不懂,只知道航模电机飞10分钟后很热

网友:
前后都是滚珠轴承吗?看看线圈是不是纯铜线。

网友:
烫手……60度?70度?正常吧?!

网友B:
一般电机效率是90%。你的功率才25瓦,不应该太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机效率是90%。你的功率才25瓦,不应该太热

小功率有刷电机50-70%效率

网友:
是不是用正弦波的才不会发热呢。。。

网友:
啥类型的电机?有刷直流?

网友:
一直最高速也发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有刷电机50-70%效率

有刷的呀,现在基本上都搞无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