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X31855遇到问题

楼主(2016-09-05):
MAX31855是一款带冷端补偿的热电偶数字输出转换器。
只需用SPI时序直接读32BIT数据。

现在遇到以下问题:
3个输出故障位,以及1个fault位,和两个保留位都正常(在相应触发下会正确置位)
但是,芯片的内部温度一直在跳,并且符号位也常变动,所以外部温度也一直在跳。

尝试过以下解决办法:
逻辑分析仪抓过时序相比较,确保了程序采的数据与芯片发送的一致。
SPI的4种模式也都试过了,硬件SPI,软件SPI也试了。
并且芯片的供电也尝试过USB降压独立供电。
芯片也换过了。(不过手头都是同一批次,估计差别不大)
(板子是淘宝的那种一个芯片带一个0.1UF去耦电容的板子。)

折腾好久了,实在没头绪,望大师们指点下........

补充下,用手摸芯片,内部温度读数是会上升的,但是上升的趋势是又升又降得形式,但是总体是上升的。

网友:
T-接地试一下

楼主:
也试过接地了,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试过接地了,还是一样的效果。

我记得我当时用max6675就出现这种情况,把T-接地以后就好了

网友:
T-接地  就无法测零下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当时用max6675就出现这种情况,把T-接地以后就好了

也是类似我这样,芯片内部温度也是跳动的情况吗?

网友B:
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问题

直接给时钟信号,逻辑分析义抓数据线,也是这样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类似我这样,芯片内部温度也是跳动的情况吗?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其中一个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当时用max6675就出现这种情况,把T-接地以后就好了

接地后还是会跳,但是符号位不会跳了。(sigh)

网友B:
我怎么觉得你T-接地的使用方式本身就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你T-接地的使用方式本身就不对呢?

我T-不接地也跳,接地也跳,怎么回事呀。(芯片内部温度数值)

网友B:
你热电偶在神马地方装着吗?
还是就在实验室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热电偶在神马地方装着吗?
还是就在实验室里?

现在没装热电偶啊。这颗IC有内部温度读数。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芯片的问题。
找了家供应商要了两样片,读书终于正常了。

网友C(2017-02-13):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芯片的问题。
找了家供应商要了两样片,读书终于正常了。 ...

芯片有问题?假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有问题?假冒的??

不确定是假冒还是翻新,同事在淘宝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是假冒还是翻新,同事在淘宝买的。

我也是淘宝买的 10块钱,读出来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淘宝买的 10块钱,读出来数据不对

是的,最好找个可靠的供应商给个样品,或者美信官方申请。

网友D:
难道不是高位 和低位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好找个可靠的供应商给个样品,或者美信官方申请。

又找了一家,买到的可以用,浪费了3天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是高位 和低位反了?

没有规律的,就像楼主说的,fault位和flag都是正常的,就是数据乱七八糟的

网友E(2020-11-10):
你好可以加一下联系方式吗,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可以加一下联系方式吗,请教一下

可以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