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定时器如何产生比较中断?

楼主(2016-09-05):
请问STM32F103的定时器如何产生比较中断?

现在实现了在tim的指定管脚上输出占空比可变的PWM波形,但是中断却是在计数器计数(CNT)到ARR时才产生的,在CNT等于CCR时并未产生中断。

现在我要实现比较中断,然后在中断里完成一些操作,而不是在管脚上输出PWM,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

附图时28335的pwm模块,他就可以在计数值等于比较值时产生中断。。。

另外,图片大小怎么调整啊。。。。发愁。。。

楼主:
难道没人这么用吗

网友A:
使能的中断不对,你使能的是更新中断,ARR溢出时产生
需要使能相应通道的比较中断,CNT = CCR时产生中断

如果使用的是高级定时器,需要注意高级定时器有好几个中断向量,通用定时器是只有一个中断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的中断不对,你使能的是更新中断,ARR溢出时产生
需要使能相应通道的比较中断,CNT = CCR时产生中断

感谢您指导,我再研究一下,只要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的中断不对,你使能的是更新中断,ARR溢出时产生
需要使能相应通道的比较中断,CNT = CCR时产生中断

您好,我这边的确使能了比较中断,但是还是不行,是不是定时器的比较模式智能输出pwm而不能产生中断?

下面是配置代码:

//配置定时器部分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3*25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3*12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4 ,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中断部分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4)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4 );
                PCout(0) = !PCout(0);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边的确使能了比较中断,但是还是不行,是不是定时器的比较模式智能输出pwm而不能产生中断?

代码看起来是没问题的
PWM能输出?
PCout() 是什么,能不能换成GPIO_SetBits() 和 GPIO_Reset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看起来是没问题的
PWM能输出?
PCout() 是什么,能不能换成GPIO_SetBits() 和 GPIO_ResetBits() ...

抱歉,PCout()就是翻转以下。

现在功能已经实现了,但是用到了CC1中断和update中断两个中断,在CC1中断里Setbit,然后在update中断里Resetbit。这样就能够输出占空比可调的定时了。

这种方法和直接用定时器驱动相应的IO在思路上有些区别,之前我一直钻死胡同了,所以才没能成功。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希望得到您的指导。

网友A:
在CC1中断里Setbit,然后在update中断里Resetbit

这不就是PW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C1中断里Setbit,然后在update中断里Resetbit

这不就是PWM吗?

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使用它来定时,而不是用来产生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