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家里的电饭锅也该退休了,想请大家推荐一款不错的.....

楼主(2016-09-06):
最近家里的电饭锅也该退休了,想请大家推荐一款不错的型号,不求最贵,但求性价比。
以前也听说过中国人都去日本买电饭锅,一个电饭锅就好几千,心里想真的需要这么贵的吗?贵是不是真的就物超所值,那么好?没用过,请有买过和使用体验的给个建议!谢谢
另外对格力的锅子有反感,不想用,主要是讨厌格力那个老婆子造作

网友:
没钱就买个几百的,

网友:
国产松下几百的也不错

网友:
要便宜的话,就买个做特价的“一度电”的电饭煲。
之前抢了个半价的,也就100出头,锅非常厚。

网友:
给链接给链接

网友:
要麼海淘日本煲要不樓下三角牌。沒有中間狀態。

网友:
几百块的京东上随便一个牌子,都差不多

网友:
看需要吧,买的起,贵的有价值的。

网友:
我用的九阳贴釜。

网友A:
锅底进蟑螂怎么破!!  藏在数码管窗口处,有时盛饭时爬出来。。。。。。

网友:
台湾大同的不错,隔水蒸的

网友:
买的韩国福库 除了价格贵一些 其它的都很好。
刀双人立的也很好用。

网友:
我爸觉得我家用的日本原产的松下确实比亲戚家国产的松下口感要好些,一样的米,熬粥也更香,但是价格贵好多,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的,因为我毕竟在家吃饭少,还经常吃面食.如果家里有爱吃饭喝粥的老人或小孩就买贵的,家人要是都爱吃面食买国产的更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底进蟑螂怎么破!!  藏在数码管窗口处,有时盛饭时爬出来。。。。。。 ...

把小强夹起来一口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底进蟑螂怎么破!!  藏在数码管窗口处,有时盛饭时爬出来。。。。。。 ...

烟熏,抽烟喷,蚊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底进蟑螂怎么破!!  藏在数码管窗口处,有时盛饭时爬出来。。。。。。 ...

这样也可以?画面真是太美了,不敢想象啊

网友:
低端松下也还行,我家的那个好像是dg151吧,老爹公司送的,用了7,8年了,中间换过一个内胆,现在还好好的涂层目前完好。
之前换内胆是因为,我妈没注意,经常拿三脚架来蒸菜,导致底部涂层脱落,怕有毒我就换了一个新的。新的用了3年多了,涂层还和新的一样。

等这个坏掉就准备换个松下或者象印的ih的了。

买个好的吧,非常耐用。

网友:
不要买美的,丈母娘家的美的,一年就涂层开始脱落了,非常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底进蟑螂怎么破!!  藏在数码管窗口处,有时盛饭时爬出来。。。。。。 ...

我们家也这样,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锅底进蟑螂怎么破!!  藏在数码管窗口处,有时盛饭时爬出来。。。。。。 ...

放冰箱冻一冻如何?

楼主:
看来松下用的人不少,应该不错,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其实我的预期价格在2k以下,不求太贵,但也不求太便宜,三四百以下品牌太多了,恐怕也没什么太特别的亮点吧

网友:
以前用美的的,掉涂层,现在用松下的,煮饭松软,好吃。是在易迅买的,现在好像关门了。

网友:
不要买美的,设计师脑袋有包,锅都不能洗干净。
感觉电饭锅还是苏泊尔专业一点,不过具体型号也要好好挑挑

网友B:
前几天刚买一个.

网友C:
TOSHIBA 东芝电饭煲
    技术开发东芝要列第一位,因为全球第一个商业性质电饭煲就是东芝推出的,其一直为“真空加压”科技的专利和领跑者,
这项技术的厉害之处在于:真空令米吸水均匀充分,加压让米柔软糯香。虽然两个功能在物理上是矛盾的,但东芝成功解决该问题。
包括如三洋,虎牌新款调压科技也是源于东芝。

        Toshiba 的电饭锅看起来很牛,推荐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OSHIBA 东芝电饭煲
    技术开发东芝要列第一位,因为全球第一个商业性质电饭煲就是东芝推出的,其一直为 ...

京东自营好像没有东芝的,非自营的靠谱吗?

网友:
我买了个东芝的,  rc-dx10h。普通加热50分钟。加压30分钟。米粒确实是1颗1颗的。锅底的米也不硬。比以前买的200多的好多了。

网友:
导游说看锅体厚不厚,越厚加热越均匀。当然也越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京东自营好像没有东芝的,非自营的靠谱吗?

买日本本土型号,国际型号性能普能通。

网友:
买的Philips的五百多的电压力锅,用着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买一个.

谢谢,看看去

网友:
国产松下的就行。不过,我见过朋友家的一度电的PHT5079,IH的,米饭效果很不错,能达到普通松下的水平了,锅的涂层2年了也不见脱落,锅够厚,只有国产松下的一半的价格。 但是,我们这里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