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修理mio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6-09-06):
我用的行车记录仪是宇达电通的 mio338,今年6月以来,行车记录仪有写坏2张tf卡,检查发现记录仪的时间有时回到起始时间,起始时间是2004年,记录仪的文件更新规则是覆写最早时间的记录,这样记录仪就反复擦写最早时间的文件,没几天就写换了。拆开检查发现内部的锂电池已经鼓包,无法充电了,换了一个电池,故障排除。

网友A:
你确定普通电池能扛住车里的高温?不要等出事了才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普通电池能扛住车里的高温?不要等出事了才后悔

原先里面也是软包的聚合物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里面也是软包的聚合物锂电池

只是给你提个醒,普通锂电在高温下很容易起火燃烧

网友:
一直担心记录仪里面的电池,改天还是拆开看看,或者干脆换个大电容算了,电池作用不大,停车都是自动关记录仪的。

网友B:
改成超级电容供电比较靠谱,现在新出的行车记录仪很多都是用超级电容取代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超级电容供电比较靠谱,现在新出的行车记录仪很多都是用超级电容取代电池了。 ...

超级电容确实比较好,有推荐的可用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确实比较好,有推荐的可用的型号吗?

淘宝很多啊,买几颗也不贵,不过主要问题是空间小,放进去是个问题。

网友(2019-10-30):
不是吧,这些TF卡不带主控的吗?主控应该有均匀磨损的算法吧,记录仪应该不能直接操作TF卡的实际物理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