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LED升压芯片规格书怎么看?

楼主(2016-09-06):
没接触过LED驱动, 只知道是恒流驱动, 可以通过电阻调整LED的电流

假设我调整到500ma.

那是不是我接3个LED 也是500ma,  10个LED串联接上去又是500ma?

如果我接3个LED串联 输出电压会自动调整成 3*压降?

接10个LED 串联 输出电压自动调整成 10*压降?

还有这个芯片的开关电流可以高达5A, 是什么意思? 这5A怎么算?

我这边要驱动一块20W大功率LED,  里面是10串2并? 电源用12V,有师兄能提供一下芯片型号吗?最紧要外围简单

网友:
你理解的对,电流由RS决定

网友A:
升压横流模块就行,电压电流按LE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横流模块就行,电压电流按LED参数。

电压驱动芯片会自动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驱动芯片会自动调整?

60V以下的驱动都可以

网友:
买模块就行 两个电位器的,一个调电压,一个调电流,LED一般电流恒定最好,电压会跟随变化的,不用管的,能达到额定电压附近就行。不要考虑芯片的事情了,芯片要设计电路外围原件,没这么容易动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