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布线,那些线可以交换?

楼主(2016-09-06):
为了向信号完整性妥协,有些线只能交换,现在知道的是,一个字节内的数据线可以交换,字节之间不能。
那么,地址线可以全部交换么?A0-A14,是不是可以任意交换?谢谢!

网友:
每组dq才能交换。地址线也用来控制页内读写,你交换了内存怎么办?

网友:
建议你看看jedec规范,里面有mrs描述,看了就明白为什么不能交换了,另外ddr3的dq0不能随便交换的,看控制器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