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SMD3225和49SU的区别的请教

楼主(2016-09-06):
请教一个关于晶体的问题  现在有两种晶体,一个SMD3225的 26M晶体±10PPM   一个49SU的 26M晶体 ±10PPM(假贴片)请教个问题,在不考虑体积,价格的情况下(SMD的会比49U的贵1毛左右),同样的指标,相对来说哪种会稳定一点呢?(同样的牌子 同样的厂家)。   请教另外一个工程师的观点,49SU的和,他的说法是,同样频率的晶体,体积越大,晶圆越大。越容易生产。
我的观点 SMD3225的好,说法  按理来说现在国内的3225的生产工艺应该很成熟了。 3225的可以很好的贴合在PCB上面,外壳有两个引脚接地屏蔽性会更好,受外界干扰可能性会更下。望各位不吝赐教。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晶体的有没有一个指标,描述如下:假如说一个26M的晶体,她在25度的时候频率是 26.000000HZ,那么它上升到80°,频率可能会偏差,这个时候如果再回到25°它的频率是准确回到 26.000000HZ呢还是在一个范围内呢~ 有没有这个指标呢?如过有的话叫什么名字呢 可定不是晶体后面带的那个±10PPM吧~    谢谢

网友:
除了32768,还真没有纠结过晶振精度问题,看来项目做得还不够多
体积和频率关系大,低频的做小很不容易,用过的3225最小8M。
没有特别比较过大小晶振的区别,个人倾向是成本合理的情况下能贴片就贴片,能小就小

网友A:
1、用小的吧,焊接强度更高,对抗冲击振动更有优势
2、关于回温后的频率稳定,没听过类似的参数,应该温度相同,频率偏差非常小吧,不然TCXO的精度就没法保证了
不过晶体有一个关于老化的参数
随着晶体老化,频率会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小的吧,焊接强度更高,对抗冲击振动更有优势
2、关于回温后的频率稳定,没听过类似的参数,应该温度 ...

很纠结这个问题,吃了大亏,   个无线产品,868MHZ   本身是用的插件的26M,后来改为假贴片,改之前就问供应商,两种除了一个脚折弯了之外,有没有别的区别,得到的恢复是肯定的,没有,于是就改了,也没做搞定测试,纠结的是,去年9月份改的,先出去了2K等到过完年也没见出什么问题……于是就大批量替换,结果到今年7月份,客户反馈,说产品有时行有时不行……  NND 赶快找原因,后来发现是假贴片晶体不行,做测试  本来是发868然后拿热风枪吹,等温度上去,又让它自然冷却,MD 频率回不到868,低了20KHZ左右……,哎出了快100K的产品啊!全部替换……  最郁闷的是这个更改是我提出来的。

网友:
我想起nRF51822手册上给参考电路的时候好像提了一句类似如果晶振不是2520封装的话精度会打折扣什么的话。

网友:
温度范围,有本质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纠结这个问题,吃了大亏,   个无线产品,868MHZ   本身是用的插件的26M,后来改为假贴片,改之前就问 ...

好吧,真的是悲剧
估计大部分人都没有遇到
这个应该咨询晶体厂家了

楼主:
回复的人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