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带RF的工控设备GND如何接外壳的问题

楼主(2016-09-06):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产品, 此产品带触摸屏、GPRS模块、GPS模块、SX1278 RF模块、RS485接口、CAN接口等。

此设备为金属外壳,应用为工业场合,  其中RS485和CAN接口使用了ADI的磁隔离芯片。   外壳安装在现场后,外壳基本上会于大地相连(因为是安装于金属构件上)。

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下:
本打算电路板的 参考地 GND  与外壳之前的连接方式 采用:1M电阻并联安规电容。
但是现在却遇到一个RF射频电路天线的问题,因为射频天线采用的是 SMA穿壁安装的接头,如果直接固定在外壳上就相当于把 电路板的 GND与外壳直接连在了一起。

现在有3种方案可选,希望大家指点一下:(关于供电,是一个隔离型的开关电源供的,不考虑供电的问题)

1、电路板GND 与 外壳直接相连(不在使用阻容元件),同时SMA也直接固定在外壳上(不做绝缘处理)。  (其实我不希望采用这种方式,因为涉及到设备会与其他设备通信等问题)
2、电路板GND 与 外壳还是通过 阻容元件相连(即只提供交流通路), 同时SMA的外壳与产品的金属外壳绝缘处理(即SMA座的外壳与电路板的GND相连,而不与产品的金属外壳相连)。
3、电路板GND 与 外壳还是通过 阻容元件相连(即只提供交流通路), 同时SMA的外壳与产品的金属外壳不做绝缘处理, 但是把SMA座的外壳与 电路板的 GND的电气连接断开。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经验的,给指点一下, 很纠结不知道该采用何种方案了。

网友A:
选第二种方案。
第三种方案RF匹配没法做了,地平面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第二种方案。
第三种方案RF匹配没法做了,地平面有差异。

非常感谢指点, 因为之前见过别人专门的射频通信的设备, 射频的屏蔽层本身就是外壳,就是说与大地相连的,因此以为这样性能会好一些,所以才有这个疑问。
我刚刚也拆了一个别人的GPRS模块看了下,和您说的一样,也是SMA与外壳之间做绝缘处理了。 我也准备采用方案二的方式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