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现在的工程师使用情况

楼主(2016-09-06):
论坛里看到其他单片机都很活跃,可PIC讨论帖不怎么活跃啊,是现在学的少了还是PIC要没落啊!让我这个打算用的人心里没底啊!

网友:
没什么新东西,也就没什么讨论了。。。。。用PIC的一般还是8位的多!

网友A:
PIC没啥好讨论的,用的都在批量出货,不用的不会看它,DIY不会选择它,初学者也不会选择它

网友:
一直有在用,性能中等,但品质好,稳定,从没出来什么问题,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
一直有在用+1
除了价格太贵外
就是交期太长--1

准备跳槽STM8 & STM32

网友:
呵呵呵,谁用谁知道

网友:
PIC是我用过反馈问题较少的单片机.

网友:
工业场所 PIC 还是相当稳定的

网友:
mplab推出x的这几年,就是我与pic渐行渐远的几年,arm与jlink的结合的调试体验秒杀icd3

网友:
AVR、PIC一对难兄难弟

网友:
用PIC的一般都是用的时间较长,新手很少用的,所以讨论的也就少了。

网友:
2009,2010年用过,之后就没有用过,价格太贵,交货周期4-6周。

网友:
一直在用,说价格贵的不知是否知道有“大客户价” 可以叫代理商去申请的

网友B:
PIC的很稳定,不是太复杂的军品项目直接使用,很稳定,高低温,骤冷骤热过认证都很好,用ST的被客户PASS掉了,我们这边的军工厂好像不太认可ST,PIC与NXP的比较认可。

网友:
PIC的价格批量大概是官网价格*0.6,这个是含税价,有时比淘宝还便宜些

网友:
PIC的就是贵啊,消费品领域 ,台系的仿PIC芯片,非常便宜,抢占了PIC 很多市场!

网友:
几年前用MDT仿PIC的芯片出过一次批量事故,再也不敢用PIC的仿制品了,宁愿多花点钱,主要是MICROCHIP小客户也很支持,和ATMEL战略完全不同。

网友:
只要搞掂c语言,管它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
pic出货量是大,就是价格太贵,估计慢慢会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
PIC还贵?正准备从FS的MC9S08换成PIC呢

网友:
说PIC贵的,可能近几年都没有用过PIC吧。我反正现在用着觉得PIC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网友B:
最近PIC出来几款32位的单片机听说批量3-4块人民币,量很大的话2-3块,后面申请点样品试试,还没有用过PIC的32单片机

网友:
稳定、价格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PIC出来几款32位的单片机听说批量3-4块人民币,量很大的话2-3块,后面申请点样品试试,还没有用过PIC的 ...

搭车问型号。

网友:
PIC32MM系列,单价可以做到0.6美金,不知道还可不可申请价格优惠,因为我们公司有几款产品按年用量50-100K申请的价格含税价大概为官网的0.6倍左右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PIC18F45K20上次听采购说买成6块多,所以现在我们很多芯片都换成Microchip的了,运放芯片也用他们家的,网络PHY也是,感觉申请价格后很实惠,不像传说中那么高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Microchip的东西不要找代理,代理不一定能有好价格,直接找办事处,原厂去谈,很热情的

网友:
原有的老设备有使用16F72,只是一种习惯,懒的更新。
现有设计基本全部stm32了。

网友:
现在也有好几款产品用的STM32和STM8,主要还是资源丰富,价格优势明显,还有用STM32的原因就是资料多,ARM结构,很易转到其他家的ARM上去,以前Microchip来推广PIC32,因为用的人不多,还有就是MIPS内核,不是ARM核,心里总有点不是,现在Microchip把ATMEL收了,看看ATMEL的ARM内核的芯片战略怎么样再考虑下

网友:
现在坚持还用 PIC 的,不是老产品、就是老工程师了,,,,,,年轻的工程师都是 ST 了!

网友C:
pic是个好东西。仿真器不行。就像:媳妇儿挺好,丈母娘不行……

网友:
现在PIC芯片不是以前那么贵了。说太贵的肯定一直没用的。工业领域一直用的PIC,难道非STM32不可?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网友:
还学PIC 干嘛 为毛不整 STM8 ?

网友:
应该是没落了吧,16位的普遍ram小,想上个uCOSII也不行,ram大点的价格就上去了;8位的现在真不想用,跑个浮点得耗时ms级别;至于PIC32,懒得学习了。
话说最新的18FxxK40,算是PIC单片机性价比最好的了,但编译器和IDE现在都还不支持,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

网友:
PIC稳定可靠,值得使用

网友:
取搞PICC吧,估计有戏。。

网友:
PIC的单片机,国外好像用的多,有些电子期刊的小制作中大多用的都是PIC

网友D(2016-10-15):
PIC单片机是我测试过唯一能在15KV静电下会复位的单片机,其它单片机,ARM,看门狗等都直接死机或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PIC单片机是我测试过唯一能在15KV静电下会复位的单片机,其它单片机,ARM,看门狗等都直接死机或损坏。 ...

你得附上型号,PIC的8位 16位的低速低性能型号 确很耐操

网友:
打算选几个PIC的新单片机,要求类似stm8s003的资源,破解价格尽量高,小批量好买,10元以下越便宜越好。

网友:
PIC那么好,不懂工业上使用的话,atmel可以媲美PIC吗?
一直在工控领域,处理的东西也相对简单,
后期打算搞复杂点的运算,
不懂用啥单片机好,STM32据说不稳定,飞思卡尔据说很难买。求工控推荐单片机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IC的很稳定,不是太复杂的军品项目直接使用,很稳定,高低温,骤冷骤热过认证都很好,用ST的被客户PASS掉 ...

个人认为稳不稳定看个人的设计,并不太在于你器件的性能。目前可能更多的考虑如何调试方便,成本。稳定性从个人设计上解决。

网友E:
PIC 单片机功耗偏高,前面项目使用了一个型号,芯片工作时特别大发热。具体型号dsPIC30F6014,工作主频20M,工作时电流大概500mA左右。

网友:
工控领域,无线通信方面,一直主要用pic的,16位和32位的,价格确实偏高点,但是总体用的确实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c是个好东西。仿真器不行。就像:媳妇儿挺好,丈母娘不行……

嘿嘿,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IC 单片机功耗偏高,前面项目使用了一个型号,芯片工作时特别大发热。具体型号dsPIC30F6014,工作主频20M ...

虽然没有用过这个芯片,但是500mA的电流电路设计或者软件设计肯定有问题,不可能是PIC单片机的自身的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没有用过这个芯片,但是500mA的电流电路设计或者软件设计肯定有问题,不可能是PIC单片机的自身的功耗 ...

单片机直接使用晶振频率没这么高,我使用10M晶振,8倍频,也就是说主时钟为20M。芯片发热量很大。准确的说有100mA左右,有使用dsPIC30F6014系列的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一直在用, 除了价格贵 点外, 其它都好,稳定!

网友:
PIC和AVR是出了名抗干扰能力强的,说实话ST真的好脆弱!!

网友:
我也一直在用,已经4年多了,主要用的还是dsc33系列,说实话感觉一般,价格也不低,唯一的好处系列丰富,产品可拓展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没啥好讨论的,用的都在批量出货,不用的不会看它,DIY不会选择它,初学者也不会选择它

老外diy好像喜欢用pic ST avr

网友:
    PIC32MM系列号称可以到0.6刀,最近刚好有个项目找了个比较熟悉的代理询价,短期内小批量的含税价格应该在6块钱左右吧。
型号由于pic封装比较多,基本命名规则:PIC32MM00xx。
     基本特性:休眠电流500nA,        64K Flash,8KRAM,2串口,12位高速ADC,高速PWM,IO映射。

网友:
有再用PIC18,PIC24,貌似国外用的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没啥好讨论的,用的都在批量出货,不用的不会看它,DIY不会选择它,初学者也不会选择它

这个非常赞同,另外PIC的技术支持做的很好,文档也很详细,只要你上量有搞不定的也有FAE帮你搞定。

网友(2016-12-29):
我用PIC16f946做过智能水表控制,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但FLASH容量有些小。

网友:
>PIC 单片机功耗偏高,前面项目使用了一个型号,芯片工作时特别大发热。具体型号dsPIC30F6014,工作主频20M,工作时电流大概500mA左右
What does the datasheet say?

网友G:
>PIC是我用过反馈问题较少的单片机.
Have you read the silicon errata sheet of PIC?

>PIC单片机是我测试过唯一能在15KV静电下会复位的单片机,其它单片机,ARM,看门狗等都直接死机或损坏。
Do you have a part number?

网友:
引用 网友G:
>PIC是我用过反馈问题较少的单片机.
Have you read the silicon errata sheet of PIC?

对比ST的Errata,PIC真是少多了。

网友G:
Are you sure?
Haven't you read a 30 page PIC24 errata datasheet before?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undocumented silicon erratas.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C的很稳定,不是太复杂的军品项目直接使用,很稳定,高低温,骤冷骤热过认证都很好,用ST的被客户PASS掉 ...

好奇军品一般认可NXP的哪些芯片? LPC系列的Cortex-M3系列在内吗?比如LPC1768,LPC1778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Are you sure?
Haven't you read a 30 page PIC24 errata datasheet before?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un ...

我用的PIC24才13个issue,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型号。

网友:
>13个issue

Those are documented silicon issues, there are man undocumented errata exist.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型号。
PIC24HJ128GP504, it has 29 listed and many hidden one.

Microchip does very poor job on SPI, I2C, and UART silicon layout.

After we learned some lesson, we normally don't use any PIC less than 2 years old for mass product.

网友:
AVR、PIC一对难兄难弟.

网友:
PIC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贵了些

网友:
用pic的flash芯片进行编程调试。
然后移植到国产otp芯片上量产。

网友:
一直用8位PIC16F, 用在汽车,RFID应用, 都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PIC 单片机功耗偏高,前面项目使用了一个型号,芯片工作时特别大发热。具体型号dsPIC30F6014,工作主频20M ...

那不正常好不好,,

网友(2017-02-02):
最近在看LGT8F684A的资料,PIC架构,兼容PIC16F684,国产芯片,淘宝价0.7元,模拟性能不错,具有轨至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ADC\DAC , 比较器等功能。

网友:
以前pic是个怪胎,字长12位 13位 14位,得考虑跨页问题
为了省区区几位,变的不伦不类的

网友:
过年了,大家还讨论问题,佩服! NXP的ARM核的LPC1769大家有用在军工级别上的吗?

网友:
PIC的价格贵

网友:
单片机freescale  microchip的是可以进入汽车领域的,STM的就难了,由此,可以看出差别和面向的用户群。

网友:
一直用pic的芯片进行开发,量大的移植用国产otp芯片!

网友:
成熟的东西,一般讨论是比较少的。
我们公司用到单片机的,一般都是 PIC ,稳定、品质好、可选择的型号多。

网友:
我也一直用pic的芯片进行开发,量大的移植用国产otp芯片! MPLAB X IDE v3.51还是很好用的。pic的芯片比ATMEL的低压性能差一点,不过现在他们是一家了。

网友:
PIC要没落,都arm了

网友:
一直在用,pic16和dspic33都在用

网友:
pic是當年第一個平民化的otp產品,想當初沒有ice,用開窗的pic,調適零交越折騰的日子...

网友(2017-03-06):
俺用PIC十几年了,期间也改用过AVR一段时间,去年弄了一段时间STM8之类,也将一两个用户指定ARM的外包给别人,但最终还是坚持用PIC,毕竟俺这里大部分用单片机的都是小设备,但偏偏对抗干扰能力、高低温环境和近乎苛刻的连续运行时间要求特别高,去年配合客户对PIC AVR STM 海尔 三菱等等近十个品牌的单片机做了电磁兼容、干扰、高低温、连续乘除法运算等等测试,客户们最终还是同意在室外恶劣环境的小设备上全部选用PIC。
这不是说其他的就不行,举例:用PIC的开发(带PCB制版)需要三周,但用STM32小系统只要三四天,但同样使用PIC的通用小系统也只要三四天;可是需要使用单片机的地方就安装空间、环境温度、电磁兼容、干扰等要求,用小系统和开发板是不能的,所以,还是采用PIC的最小系统作软件头版开发测试,同时下单作PCB,开发周期也可以在一周内完成;只不过,PCB样版只能采用光蚀刻+手动钻孔+手动印油了,还在样版PCB一般只要十来片。

网友:
我在几年前用过PIC16f946,用于水表的控制,当时用的开发环境是MAPLAB7.5,当时觉得没什么,挺好用的,前几天下载了MAPLABX3.55,感觉很不方便,还没有原来的环境使用起来方便,官网上说的MCC插件,也仅仅支持很少部分的单片机

网友(2017-04-24):
PIC新手  以前是用S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稳不稳定看个人的设计,并不太在于你器件的性能。目前可能更多的考虑如何调试方便,成本。稳定性 ...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有时候多加几颗TVS整体价格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