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买了5片QFN封装PIC单片机,目测引脚短路,是什么来路?

楼主(2016-09-06):
散装的PIC16F1938 QFN28 芯片看起来有点旧,以为是翻新的,仔细看引脚都是短路的,难道PIC的单片机都没有出厂检验的?
很想知道这些芯片是什么来路的。

网友A:
‘拿刀刮一下 看看

网友:
可以拿来收藏了,参考错币

网友:
估计把短路的那一侧用锉磨薄就能用了。 卖给你的应该是工厂扔掉的残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刀刮一下 看看

刮一下就好了,不刮就是连着。5片每片都有一侧这样的。
芯片暂时用不上,因此没机会具体测试。

网友:
擦,不会吧,山上货吧

网友:
泡在锡里甩下来的?

网友:
感觉像封装厂切割分离时偏移了。山上货无疑。

网友B:
这么小 怎么拍的这么清楚的?

网友:
肯定不是正规流程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 怎么拍的这么清楚的?

在带环形灯管的放大镜下拍的。

网友:
要么没切开,要么山里货。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神奇的淘宝